联想M7400 打印机 通病

楼主(2017-05-07):
来自: 四川乐山
联想M7400 打印机老是显示卡纸。是什么问题啊。请那位大师指点一下。
通病

网友:
定影组件的问题,换定影或换里面的加热滚。

网友:
定影上棍的问题,原因是因为上棍烂了,造成分离瓜上积碳,更换上棍,清理下分离瓜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检查检测电眼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每次都是卡纸在硒鼓下面。你可以清洁一下激光器。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激光器报错然后卡纸。

网友:
磁辊齿轮:1打印效果文字或图像错位,2打印全白现象,3卡纸(卡在鼓芯下面) 。 分离——主要是卡纸 , 定影:1卡纸,2定影不牢,3重影

网友:
请说清楚卡纸时,纸张卡的具体位置。是进硒鼓前、中、还是出纸的地方。

网友:
搓纸轮,定影组件里面的问题

网友:
lj2400 m7400 7600 7650 MFC7360这些兄弟上产的这代产品 定影上辊直径比前代的产品小太多了 容易坏 很多不到1万张上辊就废了 ,还有分离爪积碳也很多。遇到几台是由于后面出纸传感器坏的。

网友:
定影组件的问题,换定影或换里面的加热滚

网友:
学习了。。。。兄弟很多机器都是定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