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0 打印机不开机

楼主(2017-05-07):
HP 1020 打印机不开机 电源板是好了。高压板 也换了。还是开不起机。有时能开机。请那位大师指点一下。
不开机

网友:
那是接口板有问题呀、

网友:
开关板是好的吗?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HP 1020高压板和电源板是一体的吧,换过高压板,不开机的话应该是主板故障,检查更换主板

网友:
“电源板是好了。高压板 也换了。”这个机器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你怎么做到的。

网友:
接口板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换接口板吧,,电源板测一下输出,如果有,直接换接口板吧。

网友:
是好的怎么会不开机电源板

网友:
看下安全开关

网友:
电源板是修好了,还是本来就是好的,还有是怎么个不开机法呢?按下开关键没反应,还是电源指示灯会亮。定景组件检测了吗?

网友:
换主板试试

网友:
这机器就三片板,电源高压一体板,接口板,激光器上面小板,换一一体板不行就再换另两片喽,接口板问题比较多

网友:
问题说仔细点,是一点都没反应呢还是灯亮没反应?灯亮没反应要看各个接口板插紧没有,安全开关有没有压到之类的。

网友:
不开机就去换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