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70大电流

楼主(2017-05-07):
是那里问题,好像有通病。
通病

网友:
这个不是送钱的吗

网友:
屏接口附近有个19V电容

网友:
把屏线接口上保险电阻边上那个贴片电容拆了就行了,百分90是他坏了。

网友:
这个手一摸就摸出来了

网友:
慢慢摸呗,摸到欲火焚身的就是了

网友:
不一定每次都是一样的问题吧

网友:
送钱的,有两个地方容易大短

网友:
电压调小点直接通电烧机,其实短路是最容易修的,尤其DELL,宏碁的本子一烧一个准

网友:
这是这个机器 捡钱的地方大短路基本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