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开机掉电

楼主(2017-05-07):
今天接一台同行的G400,现象为开机上电就掉电,电流表的红灯亮一下就掉了,拆开外壳,祼机上电,一样的,上电瞬间电流灯闪了一下就掉了,表示上电瞬间有大电流,后来连着按开关键几次,电流跑到0.05A就不动,量电压发现待机的5V电压变成2.1V了,如图1然后拔电,还是一样,但在待机时,5V是正常的,触发后变低,后来把PJ402断开,如图2.没有这个问题了,把电流调到5V烧后级,电流很小,说明不是后级短路,后来把PU402换了两个,现象一样,现在修不下去了,请高手指导~~附上图纸

网友:
换板子吧    板子也很便宜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实在不知怎么查了,指导下~~~

网友:
搜图纸 看去到了那些地方  USB 有可能这个是转换电压 烧机可能烧不出来 一路一路的去排除

网友:
二次转换电压有短路。

网友:
看图纸 看5V去了那些地方 然后 一路一路断开看 是那路短路

网友:
待机正常为何要换pu402呢?

网友:
排除后继的短路,烧不出了就慢慢拆

网友:
后级短路,拉低5V  转换电压管  网卡 声卡 看图纸看看后级到哪个地方了。。

网友:
我认为也是二级转换电压短路引起

网友:
应该是哪里短路,又保护了

网友:
还是一步一步的去查

网友:
看样子是二级转换有短   楼主有时间只能慢慢查了

网友:
是后级短路,对图纸找,找开机后才送电的地方

网友:
已修好,显卡供电的复合管坏,实在想不通~~~

网友:
显示T410  打开时G400  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
烧机吧  这个应该摊上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