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hp M1005 不打印

楼主(2017-05-07):
hpm1005 打印机在win10 系统下不能打印吗。官方驱动都下了大神指点指点
win10

网友:
可以打印的,

网友:
可以的。你哪里没搞对。

网友:
去天空 下载驱动

网友:
可以打印的

网友:
驱动不对。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win8可以啊WIN10没试过

网友:
可以的,昨天刚给客户送过去一台,装的就是WIN10 ,扫描,打印,复印一体机,经典12A的鼓。

网友:
1005神机 12A 便宜实惠 容易修 WIN10 可以啊 弄过

网友:
官网重新下载驱动。

网友:
查查看罗,度娘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向你学习

网友:
兼容WIN10我的就用着呢

网友:
装的有问题吧

网友:
肯定是驱动没装好啦。

网友:
可以啊 我的很好

网友:
装对了驱动不打印机,换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