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了一份纬创代工时序,不理解很多信号

楼主(2017-05-07):
传了一份纬创代工时序,不理解很多信号,哪位大神帮忙翻译一下,详细一点,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微创的,看着好像仁宝的

网友A:
应该传到笔记本版块去。

网友B:
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信号

具体信号 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传到笔记本版块去。

能帮忙移动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帮忙移动一下吗?

移不了,这个只有版主才可以。你直接找版主嘛。

网友:
讲课的时候有讲过啊

网友: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哪个不懂说出来,全部都不懂的话建议到实地学习下

网友:
那我就说几个,错了帮忙指点
+rtcvcc   实时时钟供电
pch rtcrst   实时时钟复位
pwr src 不知道
3.3v rtc ldo 不知道
s5 enable 不知道
5valw  待机电压
3.3valw 待机电压
5valw pch vcc5refsus  南桥待机电压
15valw 应该是控制转换电路
3v5vpok应该是待机芯片电源好信号
suspwrdnack 不知到
pch rsmrst   南桥待机好信号,ec把这个信号至高
pch susuclk kbc  不知道
ac present ec不知道
这是第一张自己翻译的,不对的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