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贴刷机不显示型号

楼主(2017-05-07):
今天干了一台小6进水机,上电短路,松香法电源发烫,充值更换电源解决了,由于没装硬盘上电正常无硬盘电流,测试联机显示型号iPhone6,装好硬盘在刷机就不显示iPhone6了,拆下硬盘还是一样。查CPU的AG1和AG2无虚焊,相连的电阻阻值940正常取下更换测试依然正常仍然不识别设备型号求老师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显示iPhone6无法刷机:kuqi:

网友:
处女贴,求大神赏脸解决一下。

网友A:
硬盘的底脚阻值测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的底脚阻值测了没有

谢谢老师,明天试一下:kaixin:

网友:
经验太少,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