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W194CY不显示秒杀

楼主(2017-05-07):
LG w194cy  开机电源指示灯蓝灯一闪一闪 , 无显示 。 拆机不接屏,电源指示灯蓝灯常亮, 屏幕白屏 。 接屏时屏幕接口处VIN测试点  电压4.8v到0.7v  反复跳变。测阻值120 有些低 ,拆屏电容c76有有些裂痕  ,直接去掉通电正常。

网友:
楼主很细心,值得表扬

网友:
楼主技术牛啊这么快就找到故障运气不错

网友A:
这是逻辑板上的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逻辑板上的电容啊

版主
看样子 应该是的

网友B:
这个电容 是屏供电VIN部分的滤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 是屏供电VIN部分的滤波吗

是的是逻辑板上   vin滤波电容

网友:
取掉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逻辑板上   vin滤波电容

修的很仔细啊 细小的都发现了

网友:
实际维修中,这种故障确实秒杀。
没技术含量,不加分了。

网友:
细心会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贴片电容这么容易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