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远程打印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7-05-07):
关于网络远程打印的问题请教各位。

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想法还有已经实现了的东西。

     就是家和办公室两个地方相聚有5公里,都接有网络能正常上网,都有各自的路由器,想在办公室装一个带网络端口的打印机,然后在家里点打印就能让办公室出纸,就这样,有什么办法实现?

网友:
远程控制电脑可以实现

网友:
远程控制电脑把文件发到公司的电脑上再打印出来

网友:
还真没试过。在办公路由器上映射打印机IP,然后这边用DDNS直接连接?

网友:
你这个成本太高。局域网好办。远程的话就麻烦了。ddns看可以实现不。没有实验过

网友:
关键是那头没有人,或者是人不想到场的时候才用到这个功能呀。

网友:
vpn,我以前设置过,先用带VPN的路由器全都连到要打印机的网络内(设置好dns,可以加快网络响应速度),在设置vlan,把外部电脑和打印机还有电脑全设置到一个网络里,然后直接添加就可以。
ps:打印机所在网络的路由器要开启动态域名功能,不然后期很麻烦,各种连不上。

网友:
这取决你家里用的是什么网络,首先一点必须是有固定IP的,不然是无法访问到,或者可以用中转软件做

网友:
下一个花生壳之类的软件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