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片液晶显示器驱动板维修

楼主(2017-05-07):
接修一台27液晶显示器 不通电 拆开一看 12V转5V电源6脚芯片烧糊了 看不清印丝了  现在这些电子配件太杂  看清印丝也难查到芯片 丛电路板上分析下 决定用贴片XL1410 DC降压芯片来代换  飞几根线 2脚接12V输入 3脚接原来电感上 在对地接个SS24二极管 4脚接地  5脚接原来的FB上 把原来的反馈电阻换为6.2K 接地的那个电阻换为2K  7脚接个10K电阻到12V是 确认焊无误 接上12V电源  5V输出正常 试机一切正常  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在其它修理地方  发贴不易 加分不扣分 欢迎拍砖

网友A:
楼主改电路厉害啊!学习了!!下次向你学习!

网友B:
原芯片可能是BX8002

网友:
厉害了   显示器修的挺精的

网友:
太厉害了,要是早看到就好了。

网友C:
直接用个12转5v的DC-DC模块,飞线搞定,几元钱的事,比你这个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电路厉害啊!学习了!!下次向你学习!

有个疑问 这样改不知道稳定性 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芯片可能是BX8002

感觉 还是原值代换的好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个12转5v的DC-DC模块,飞线搞定,几元钱的事,比你这个简单

你这成本高点吧
楼主这是料板拆的 成本低点
就不知道 是否稳定 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成本高点吧
楼主这是料板拆的 成本低点
就不知道 是否稳定 会不会出问题

以测试了好几天 芯片也不太烫  确定稳定 才发出来 供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测试了好几天 芯片也不太烫  确定稳定 才发出来 供大家参考

支持下
下次遇到相似问题多了一个解决思路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驱动板这样改

网友:
不知师傅这样改能用多久!

网友:
动手能力强,支持原创!必定加分。

网友:
曾经我都是直接从料板把12转5v部分锯下来焊在待修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