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 PLUS R2.0上电跑码过72后自动断电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07):
     今接到一华硕主板P8H61-MLX3 PLUS R2.0,上电跑码过72后自动断电重启,取下内存条能报警,插上内存条后又是过72自动断电重启。初步判断为内存显卡电路。
    经测量,内存供电1.5V和3.3V均正常,接着测量集显供电场管,无输出0V;经跑线路,供电场管是由UP6281B8控制,测量得出芯片工作条件正常,无控制输出,判断该芯片挂了,可手上无同一型号的芯片,花了十几分钟,在料板上找到一个UP6281S8,只是后缀不同;不管了,换上试试吧,换好控制芯片后,一路跑码到底,显示屏亮了。

网友A:
那一个坏了!!圈一下,,说说过程啊!!

网友:
华硕H61很多板都出现集显没供电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嗯,思路清晰。跑码过内存。集显供电还不出,就是干它

网友:
UP6281B8与UP6281s8是可以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一个坏了!!圈一下,,说说过程啊!!

上下排列的三个八角,中间的那个

网友:
好经验  最好能上点电路图

网友(2017-06-13):
看是驱动芯片的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