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买的风枪中号口与小号口温度相差太大,是风枪不好吗。

楼主(2017-05-07):
师傅新买的风枪,100多元的,。。。用中号口吹4代330度就可以1分钟之内干下来,用小号风口380度2分钟都干不下来,这是怎么回事,还有这风枪与师傅自己用的那把3000多元的快克对比,这个330度就可以把纸吹糊,而师傅那把370度都只会把纸吹黄。这有什么差距。。还有想问下同样的温度,风力越大,就是代表温度越高吗

网友:
虽然没弄过手机。。不过我知道,受热面积大小会造成较大影响。均不均匀就是。旋转风也不一样

网友A:
每一个风枪,温度也要自己摸索,,

网友:
风速会影响温度,风速越快,受热越快。大口小口也是一样,大口吹东西容易,但是面积大,小口的面积小,但是容易吹面板鼓包,自己找块废板练习就会了。

网友B:
柔风和直风的差别

网友:
小封嘴不好吹

网友:
用小风口的  要多转动 不然受热不均匀

网友:
快克的风枪3000多的长啥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柔风和直风的差别

柔风380度都没法用,是不是风枪太差了,2008的小口风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有的风枪起热慢,但是温度稳定。 有的起热快,但是你得把握好。

网友:
100多,确实低端了,点不过风嘴大小不一样,差别是很大,

网友:
100多块钱的风枪哪里会好用,建议你买个迅维的868还好。

网友:
修手机旋转风的风枪用中号风嘴,气泵风枪的用最小号。

网友:
还是大风枪好使,不修手机的说

网友:
100多的是电吹风嘛……稍微好点的电吹风都不止这个价

网友(2017-06-27):
凭感觉吧。你风口在肯定温度散不集中。风口小集中。这个要你自己感觉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风枪,温度也要自己摸索,,

同意,主要是自己试一下。别人说再多也没太大作用。自己多试试就好了。

网友:
小嘴吹小芯片,,大嘴吹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