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50进系统一运行程序掉电 问题解决 OK!

楼主(2017-05-07):
Y450打开进系统一切正常,一打开鲁大师刚要加压测试立刻掉电,显卡后小板和小板上的MOS管换了没用,后发现是电容漏电。配图片:

网友:
这个是通病  好像

网友:
应当是容量下降吧

网友:
老司机技术不错

网友:
是显卡供电电容吗???

网友:
是漏电,还是容量下降?应该是下降滤波不良吧

网友:
给个理由,为什么换它

网友:
维修好了 分享一下

网友:
滤波不良把

网友:
有遇到过进系统掉电的刷bios好的

网友:
又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这是个通病吗?

网友:
  负载不起?  换电容好了?

网友:
是那部分的电容?怎么测得出来?求教

网友:
怎么测量漏电的呢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论坛上好多了

网友A:
是不是这款机也很爱烧CPU 呀

网友:
这个技术可  怎么发现的啊  示波器啊  还是拿手摸出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款机也很爱烧CPU 呀

爱坏的应该是B470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爱坏的应该是B470的机器……

哦  我比较少修笔记本 伙计说 有款很爱烧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