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I 待机0.07 U61发烫

楼主(2017-05-07):
故障是这样。插上电源待机0.07 U61芯片发烫,用风枪加热一下,可以用一会儿,不过一会就自动掉电恢复到老样子。搜了论坛很多帖子。都没解决。 57脚59脚供电正常,VCC3SW电压没有。可是这个脚阻值测起来应该是正常的500多。芯片已经换过。感觉这机器论坛上也有人遇到过,不过没解决,哪位仁兄修到这问题的麻烦投个密。如果实在没办法就只有换板了、虽然板很便宜。不过还是修不好就总觉得不舒服
IBM T410

网友A:
我真的也不知道
红红灬仍是你
你这个回复未免也太牵强了吧修不好就只有换板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也不知道
你这个回复未免也太牵强了吧
修不好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
U61 发汤 说明 电源哪里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