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XM-A

楼主(2017-05-07):
华硕A85XM-A,一开即灭,主板保护了,摘掉12VCPU供电,也是一样。求思路,谢谢。

网友:
掉电后是否重启

网友:
查其它主供电都mos管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查其他几大供电有没短路

网友:
内存,桥供电,总线,等供电查查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用烧鸡大法肯定好用

网友:
阅读权限高于 70 才能浏览

网友:
我有一片没有复位       没找到一们IO换   有哪个修过没复位的不

网友(2017-10-25):
是不是CPU供电问题呢?不插4脚cpu供电,加电还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