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S2A

楼主(2017-05-07):
同行送过来一个雷神911 S2A 现象是关机之后自动重启 我就长话短说做实体店的一般没什么时间在这上面发帖,一般都是找找BIOS
什么的,我把我修这个本子的思路说一下: 1.对于这种关机之后自动重启的首先肯定是排除系统问题 2.系统排除之后就开始拆机了,对于我们这种开店的时间就是金钱最好是快速的排出,拔电池 ,取纽扣电池 3:开机看看原现象是不是消除,结果比较幸运现象消除 4:装机收米
自动重启

网友:
重启难搞的也很难搞,楼主幸运啊!

网友:
客户说什么都没换,给个清灰的钱就可以了吧?

网友:
能解决就行了 思路还行

网友:
同行客户都是讲好了价格在修,这款机器发现出这种问题挺多的,都是系统关机了自动重启,一般把电池拔了纽扣电池放电都能好,我在这里写希望大家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走狗屎运了

网友:
真的是狗屎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