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65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05-07):
接了一台thinkpad E465进水,拆机主板进水不多。清理完之后,上稳压电流表无待机,测了一下。公共点无电压,不过保护隔离。然后用电池试了一下,可以开机。找图纸没有,但找到了充电芯片BQ24780s的图纸,和BQ24780 在 联想E455  板号NM-A231 上的应用电路图。看图测了一下,和E465基本一样。

第一个PQ14的D级20v,S级0v.控制级G级电压0.46v。正常应该是25v,高电平通导的.。 G级是充电芯片4脚ACDRV给的。
充电芯片28脚供电脚有19.8v.6脚ACDET有2.76v.4脚ACDRV只有0.46v。怀疑芯片坏了。订了两个换上还是一样。那就是后级有短路了,断开PR85后,4脚还是0.4v左右。无头绪了。然后又将PQ85接上测后级,看到后面有俩个管,pq33和pq17.没有头绪了就瞎干了,把pq33取了下来。
上稳压电源,居然有了0.02的待机,测3,5v也出来了。可按开关键无反应。测开关脚有5v.又不甘心按了几次,看待电流跑开了0.8v。
以为好了,断开电源,又试了一下,还是不加电,没等想,待机也没了。又回到了老样子。实在是没办法了,求助各位大神。
bq24780s工作的条件是什么?如果4脚后级短路为什么断开pr85后还是没电压?芯片换了2个了。不会是芯片有问题了吧,难道和3脚CMSRC有关????
大神帮帮忙啊。谢了

网友A:
电路分析能力很强,3V 5V开启信号我看了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分析能力很强,3V 5V开启信号我看了理解了

我是小白啊,分析能力不是很强,你分析下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有大神吗?求帮助啊????

网友B:
BQ24780S 好新的样子。。前要几天遇到几个华硕BQ735不过保隔离的机器。。。看帖子看的头疼。最后都放弃了别人修好虚心请教。第一个华硕735不过保护隔离是 ACN  ACP 检测19v 断线了。。第二个 华硕平板 不充电也是 电源不充电BQ735的 是 第六脚ACDET 电阻坏了。。。希望给你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BQ24780S 好新的样子。。前要几天遇到几个华硕BQ735不过保隔离的机器。。。看帖子看的头疼。最后都放弃了别 ...

谢了,电压连第一个管都没过,应该与acp和acn没关系。acdet电阻已经查过,都正常的

网友:
4》3  6v输出        看看3有没有

网友:
取掉图中的pq33,过了保护隔离,有了待机。但是在e465的板子上,这个场管不是以pq33命名的。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出来了,偶尔机电开机。

网友C:
咱也遇到一台板号DA0ZRYMB8G0不过隔离,BQ24780S第28脚有19V,24脚有6V,6脚有2.58V,4脚只有0.3V,隔离管不能导通.

网友:
看完了,没太看明白,期待来个大神帮助下,帮楼主顶起来。也期待着解决了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也遇到一台板号DA0ZRYMB8G0不过隔离,BQ24780S第28脚有19V,24脚有6V,6脚有2.58V,4脚只有0.3V,隔离管不能导 ...

我看了一个帖子,和三脚好像也有关系。查查三脚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2017-06-08):
手中正好也有一台机子用上面的芯片,也是无公共点产生

网友:
有没东芝主控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