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040 触发保护

楼主(2017-05-07):
M4040 触发保护  待机3 5V 1.1V正常  触发后  示波机测各电压波型正常  很快3 5V 1.1V也没了  待机电流0.08 几秒后 待机为 0.00 3 5V 1.1V又正常了,能再触发   请各位讲一下维修思路 谢谢  板号 DV14 AMD

网友A:
         打电感阻值  查35转换电压

网友:
转换电压部分重点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电感阻值  查35转换电压

知道  电压都用示波器查过  转换电路也没见问题  所以就发贴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掉电到待机无,几秒后又恢复,后级和转换电压好的。掉电无待机时公共点电压正常不,保护隔离管是否全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