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进水屏暗之艰苦维修

楼主(2017-05-07):
机器型号:A1466   13年中
板号:820-3437-A
故障:客户描述水是从键盘进的,现在能开机听见~的一声,屏幕闪一下就灭了
给客户开单留机!因为是进过液体的机器,没敢通电,直接拆开后盖,电池上面还留有一滩水渍,把主板都拆出来后,由于键盘背面有一层背光板反面基本上没有进水的痕迹,主要的还是在3v5v旁边的mos管,没有拍照(清理之后的图片)还以为洗洗刷刷就能收钱的,没想到那么难啃。
洗板水擦擦洗洗之后,看看无明显的痕迹之后,打各大电感的对地值均正常。
A1466 的机器,一般在拔过电池之后,上电会掉电两次后亮机,看电流的跳变,明显是要亮机的节奏嘛。接上屏幕。果然跟客户描述的一样,当~的一声之后,屏幕一闪就灭了,暗暗的看见屏幕上仍然有苹果的LOGO在,属于屏暗!按照之前的维修屏暗的经验,打了下对地值560,正常!测了下屏的背光供电(PPHV_S0SW_LCDBKLT 8.5V  升压没有成功
PPHV_S0SW_LCDBKLT这个信号的前级是来之于公共点PPBUS_G3H 经过Q7706转换而来

测量Q7706P管)的导通条件:两个N沟道的管子Q7707同时导通,使的R7789接地就能与R7788形成分压,产生PPVIN_S0SW_LCDBKLT,实测8.5V正常,说明前级导通条件正常
测量升压芯片U7701的工作条件
供电都正常,测量背光开启信号(PPVIN_S0SW_LCDBKLT)实测3.3v 正常

测量亮度调节信号(EDP_BKLT_PWM)实测开机亮屏瞬间有3.3v然后掉回0v,这个信号就是影响屏幕闪一下即灭的罪魁祸首
测量这个信号EDP_BKLT_PWM,这个信号来自CPU  ,这块没有进水,难道是是CPU坏了?带着这个疑问,反正思索了好长时间,为什么CPU发出这个信号之后又关闭了,难道是CPU 的检测到屏幕不正常或者是短路,可是打值均正常,还有一点难道是U7701检测屏幕的6根数据线有问题,从而关闭开启信号,实测均正常,排除这个问题
维修再一次陷入困境了。一点头绪也没有
想想之前维修的屏暗要么就是保险坏了,要么就是升压芯片坏了。这块板子有点啃不动了

还是拿出示波器测量下,开启信号和升压哪个信号先掉
EDP_BKLT_PWM先掉,CPU坏?有点想判死刑的节奏了。
翻阅论坛查看苹果各种屏暗的维修案例,都没有跟我这个现象是差不多的。然并卵!扔一边吧,去修其他的板子去。
期间翻看了之前在实地的二期笔记,记得阿林老师说过,不开机或者是开机不显示,要重点查下LID信号是否正常,不以为然的拿起万用表测了下LID  在瞬间屏幕亮一下电压有3.3v  瞬间就掉到0V 了。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呢。

SMC_LID 这个信号来之于音频小板,同时SMC_LID一路去到了EC  一路去到了触摸板接口,还有一路由PP3V42_G3H通过电阻R5171 上拉(实测100k正常)
拔掉小板接口的排线,SMC_LID信号就会直接由PP3V42_G3H通过R5171上拉为高电平,SMC_LID信号不会被拉低,只是会导致绿灯不亮。
接屏,掉电两次之后,白屏一段时间,跳出一个网络恢复的图标,说明真是SMC_LID这个信号引起的屏幕一闪就暗了。拆开小板,发现是小板接口出的霍尔元件发霉了,罪魁祸首应该就是它了
更换之后,装机之后附上亮机图
(在此提醒大家,修到笔记本屏暗或者是不显示的故障,重点去查下LID休眠信号,有可能是它导致的,避免走弯路)
艰难的维修+发帖的不易,希望各位看官动动鼠标,加加分,谢谢!

 会员478073300鑫豆2025-3-12 11:07
 会员1263278300鑫豆2023-11-22 17:13
 会员6775362元2023-2-2 16:08
 会员2251872元2023-1-15 13:54
 会员1548612元2022-11-5 11:17

网友:
不错基地培训过厉害

网友A:
苹果不好维修  技术不错呀

网友:
上首页头条~~~

网友B:
楼主厉害,以理论分析为依据,比那些一上来就搞CPU的强多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还好冷静下来了! 不然这个板子就费了!  赶紧收米吧!

网友C:
屏的背光供电(PPHV_S0SW_LCDBKLT) 8.5V  升压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继续修这里呢?

网友:
哥们,严禁灌水。会扣分的

网友:
感谢饼哥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帮忙审视贴子,谢谢

网友:
这么难啃都让你搞出来了,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的背光供电(PPHV_S0SW_LCDBKLT) 8.5V  升压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继续修这里呢?

屏的背光供电已经有了,只是瞬间,过后就因为LID#拉低而没有了.

网友:
这机器修的确实漂亮,思路清晰。

网友:
苹果本真难修,楼主功力高深啊~~~

网友E:
屏的背光供电(PPHV_S0SW_LCDBKLT) 8.5V  升压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继续修这里呢?修机都是哪电压不对找哪里,你为什么放过这里呢??你当时是什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的背光供电(PPHV_S0SW_LCDBKLT) 8.5V  升压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继续修这里呢?

在开机的瞬间,屏幕一闪的时候,PPHV_S0SW_LCDBKLT已经升压成功了,只是维持2s之后就掉了
示波器波形中很明显亮度调节信号EDP_BKLT_PWM  比 PPHV_S0SW_LCDBKLT 先掉,重点才去查EDP_BKLT_PWM  而这个信号来治于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不好维修  技术不错呀

苹果的机器,也有好修的,也有啃不动的时候,实地学员的你,细心一点,也可以达到这种技术

网友F:
很想知道你修这台机报了多少价格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666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的背光供电已经有了,只是瞬间,过后就因为LID#拉低而没有了.

由于进水之后,霍尔元件损坏,发出SMC_LID 的引脚已经腐蚀掉了。从而在开机的瞬间由主板上3.42V 电压上拉,屏幕才会闪一下,之后就屏暗了

网友:
确实很艰苦,发帖不易,顶一下,辛苦了

网友G:
这个LID 引起不亮机的 的确很多  我遇到这种现象的时候  都会首先查查这个小东西   好几次 就直接秒了。

网友:
修苹果的都是大神。。。

网友:
厉害了,老师傅。

网友H:
楼主高人啊,苹果我还真没真正的修好过一台。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一台,不定时暗屏 也是这个东东坏,

网友I:
苹果这种主板修起来是很有难度的,只有按照时序修撒 ,和平时积累的经验了

网友:
苹果的修得比较少,不过LID信号不正常,要么就是不开机,要么就是暗屏,楼主电路分析得不错。

网友:
可以的6666666

网友:
不错 我看到苹果都头大

网友:
首先就要看lid吧

网友:
苹果 暗屏,还有不开机,拔掉大电池 放电又可以开的,好多都是这个,休眠开关的问题,修到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以理论分析为依据,比那些一上来就搞CPU的强多了

现在不行了,CPU和桥,都是在一起的 ,没有把握能干好,搞不好这块板子就报废了

网友:
我就说嘛,背光供电8.5V还说正常,原来是正常后被拉低了。

网友:
好强啊~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想知道你修这台机报了多少价格

价格就不告知了,每个地方的收费标准不一样嘛,还有游客看到了影响不好

网友:
苹果的机器还没修过 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的背光供电(PPHV_S0SW_LCDBKLT) 8.5V  升压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继续修这里呢?修机都是哪电压不对找哪 ...

正常的情况下是哪里有问题修哪里。本来也是准备去干背光芯片的,而且那个芯片不好焊接,然后用示波器对比波形之后,基本上可以排除芯片的问题,才去查的其他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LID 引起不亮机的 的确很多  我遇到这种现象的时候  都会首先查查这个小东西   好几次 就直接秒了。

嗯,是的,lid 确实会引起很多的故障,看来哥们秒杀了好多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高人啊,苹果我还真没真正的修好过一台。向楼主学习了

等你遇到了苹果的机器,价格高一点,才有修机的动力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苹果这种主板修起来是很有难度的,只有按照时序修撒 ,和平时积累的经验了

经验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休眠信号有问题导致的?

是的,以后遇到奇葩的问题,不妨测测LID  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今天碰到一台。。在楼主上面那红色箭头的2个电感,,一个有3.3V   .另外一个没有。。。有8.5V  不触发。。 ...

你这个要先从EC 的待机条件开始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M:
暗屏 我是第一次 遇到是他的问题,我也修过 进水 暗屏的 搞了2天才搞定。换的好多东西,屏幕接口 电感 还有 ...

嗯,我这个我也是更换了蛮多的元器件的,也修了好几天,修到最后才发现,走弯路了

网友N:
霍尔元件就是相当于体眠开关吧。

网友:
楼主看看来 多年的维修经历。佩服佩服啊。

网友O:
峰回路转,急刹车,改变思路,维修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O:
峰回路转,急刹车,改变思路,维修不易

加分鼓励。

网友:
基地培训过厉害

网友:
不过苹果预计会在2018年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要先从EC 的待机条件开始查起。

哦,,,我看到论坛里面说不是还有个3.42V要出来么??本人小小白。。极少修苹果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P:
我想很多人,都会判定cpu坏,多多思考,会多一条出路,不过lid信号也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信号。

网友:
好久没有啃苹果了   怀念啃苹果的日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哦,,,我看到论坛里面说不是还有个3.42V要出来么??本人小小白。。极少修苹果的。。向楼主学习

3.42v 是最先出来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想很多人,都会判定cpu坏,多多思考,会多一条出路,不过lid信号也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信号。

针对不开机,确实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信号。而不显示的机器,就极少有人想起这个信号了

网友:
加3分。修得不错,厉害。

网友:
基地培训就是不一样,我当时要是在迅维多好。

网友:
老司机,功力深厚,佩服

网友:
思路够清晰的

网友:
苹果机器不好搞哇,LZ腻害,加分支持

网友:
加分是必须的,虽是常见问题,只因是苹果,所以必须顶

网友:
哈哈,这个案例不错。其它本本也有不少休眠电路上的霍尔引发不亮屏的。
早些天我也接了一个苹果进水不开机的。运气好,洗完了,吹吹干,开机亮了。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下次留意下

网友:
lid居然会导致暗屏  之前到没有注意过

网友Q:
楼主有小板的图纸吗?

网友:
一般不就不出发了吗 苹果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N:
霍尔元件就是相当于体眠开关吧。

嗯,正是休眠开关  苹果的图纸上叫 SMC_LID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有小板的图纸吗?

声卡板的图纸没有

网友:
上次修个1466开启怎么是2.8

网友:
上次修A1502条件满足LID也被我撬了还是一个样,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