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

楼主(2017-05-07):
这台联想G480 经常不能开机,开机后又能正常使用。
不能开机时电流时高时低,一上电马上就掉。  摄像头指示灯闪一下就掉电。
CMOS放电后,又能正常开机.(但需要上电三次)  电流跳到1A多掉下来,再上到0.X再掉。  第三次能上到1.2A多就能开机了。 屏幕背光出来就能正常开机。
拨掉内存,电流一只卡在0.8左右,不掉电。  换内存情况一样。

感觉像BIOS问题,能开机就直接网站下载过来刷。  刷新程序刚启动一会系统就提示要重启,重启动好又没动静,刷不进去。  但却有备份文件生成,不过容量只有4M,正常应该是8M才对。  奇怪!

没办法只好拆下来刷程序。
刷好后就能一次性开机,经多次开关一切正常。

网友A:
这是通病吧。都是触发后到0.9电流掉电重启,应该是第四次才能正常跑过亮机,刷个bios就好,昨天也遇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病吧。都是触发后到0.9电流掉电重启,应该是第四次才能正常跑过亮机,刷个bios就好,昨天也遇到一个

呵呵,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在坛子上搜不到这样的帖子

网友:
BIOS 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WMIC 很强大。楼主用的很熟啊!

网友:
如果在论坛上经常看到这样的故障就说明是通病,一次两次算不上通病.

网友:
应该是8M的BIOS吧

网友:
bios  导致掉电的还挺多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坏的真是多啊

网友:
g480的巧和bios都比较容易坏

网友:
联想G480 BIOS坏是通病 我遇到很多

网友:
G480  BIOS 和显卡问题挺多

网友:
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现在BIOS 故障率真高

网友:
应该是8M的BIOS

网友:
这个坏的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