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金河田S410,风扇抖一下就停

楼主(2017-05-07):
故障现象:绿色5V正常,紫色5V正常,短接绿线,微抖动一下就停了,推挽变压器有1.5V ,该测的基本全测过了,测不出问题,

首先上图:

芯片:SD6019

电容没有鼓包

三只整流管没有击穿

开关管也没有问题

2.7K电阻正常

1欧电阻没坏

网友:
可能是电源保护

网友A:
认证了还需要金币吗

网友B:
这电源修来有价值吗

网友:
两个一样的都是这个问题,一个就是两个了,积累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修来有价值吗

两个一样的都是这个问题,一个就是两个了,积累下经验

网友C:
这个问题点还是在电容漏电,不一定鼓包才是电容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两个一样的都是这个问题,一个就是两个了,积累下经验

我们这电源直接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点还是在电容漏电,不一定鼓包才是电容坏了

我感觉也是滤波电容在漏电,有时间把它们全换了看一看行不行,谢谢

网友E:
把光耦代换后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把光耦代换后试下

所有滤波电容均换过,没有解决问题,好的,我试试

网友:
猜测也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证了还需要金币吗

是指 需要金币 做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修来有价值吗

任何东西都有价值
价值是相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一样的都是这个问题,一个就是两个了,积累下经验

有可能两个的引起问题的元件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点还是在电容漏电,不一定鼓包才是电容坏了

是说 后级输出滤波的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电源直接换

好电源 还是值得修的
修好了 能卖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也是滤波电容在漏电,有时间把它们全换了看一看行不行,谢谢

电容 只是说引起保护的一种原因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光耦代换后试下

这个位置的光耦吗

怎么会引起保护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滤波电容均换过,没有解决问题,好的,我试试

引起保护的原因很多
不只是输出滤波电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位置的光耦吗

是光耦,我想问题也应该不在光耦这,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光耦,我想问题也应该不在光耦这,不过可以试试

这个 光耦是5vSB 部分的啊
保护一般都是 后级输出电压 电流 有问题 引起的啊

网友G:
测试6109 各脚的电压,待机和保护

网友H:
看看 初级启动电路 电容 这个容易坏

网友I: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问题。哈哈。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试6109 各脚的电压,待机和保护

估计是这样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这么详细的资料 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看 初级启动电路 电容 这个容易坏

是什么位置的电容呢
这个电容 初级 启动位置在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问题。哈哈。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好办法。

这样的情况 要是有示波器
可以快速的判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