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开后摄像头提示iphone需降温后闪光灯使用

楼主(2017-05-07):
如照片,已经拆了闪光ic ,也一样提示。前面摄像头可以正常打开,后摄像头黑屏,提示闪光灯要降温。

有没有遇到这个问 题的大神,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没遇过这个问题 帮顶吧

网友:
查i2c和温控

网友A:
建议排查后摄像头NTC电路是否正常,NTC是负温度系数电阻,如果发生短路或阻值变小CPU就会误以为误以为温度升高了。一般CpU能报出到这个温度过高的警告,说明与之相关总线通讯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排查后摄像头NTC电路是否正常,NTC是负温度系数电阻,如果发生短路或阻值变小CPU就会误以为误以为温度 ...

闪光ic已经拆了,后摄像头座子阻值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闪光ic已经拆了,后摄像头座子阻值都正常、

那个电阻不在后摄像头上,和闪光ic也没关系,你看原理图R20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阻不在后摄像头上,和闪光ic也没关系,你看原理图R2002

R2002有这个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002有这个电阻吗???

我也只能帮到你这里了,可能我说的不对,但希望对你有帮助:kaixin:

网友:
有温度检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