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影驰 虎将版D3 弯路维修

楼主(2017-05-07):
     故障现像:有时不亮,基本上能亮。亮的时候进桌面会花屏死机。
     处理:万用表测核芯供电1V,显存供电1.6V,GPIO5V正常。直接用风筒干GPU,干完故障一样然后干显存,还是无效。用MATS测全部显存无报错。上BGA拆下重新植锡故障依旧。
     难道真的是GPU挂了?冲动得都想从好卡上拆一块来试一下了,想一想电压纹波大了也有各种问题吧,于是用示波器测了主供电正常,测显存供电发现纹波很大,这张卡显存滤波只有一只1200UF的电容,(拆下测量容量有1900多,还增加了?)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A:
楼主的示波器很牛X的样子,啥牌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示波器很牛X的样子,啥牌子?

小日本的横河,你不会叫我砸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日本的横河,你不会叫我砸了吧?

哎哎哎,别砸,送我就好了!
开玩笑,楼主示波器玩的很溜,显卡我还不会修,学习了,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哎哎,别砸,送我就好了!
开玩笑,楼主示波器玩的很溜,显卡我还不会修,学习了,已加分!

说明书是英文的,看了一个星期,存储介质是软盘,还专门去买了个外置软驱,不过今天正要用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郁闷

网友:
砸了吧  充分体现出你爱国的决心

网友C:
试过拆下所有核心主供电电容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滤波电容失效啦

网友D:
滤波电容失效,容量还变大没见过,d3的显存电压1.8v 1.6低了点一般遇到的都超1.8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滤波电容失效,容量还变大没见过,d3的显存电压1.8v 1.6低了点一般遇到的都超1.8v

他的示波器是1.8V的,表测量取的是平均值,不准确了,因为波形变动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拆下所有核心主供电电容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牛B你那个拆完了都还可以用,要不就是还有贴片的电容,要不就是我碰到假的显卡了。

网友:
电容的外观看不出一点问题吗,还真是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拆下所有核心主供电电容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有贴片电容吧,不然全部拆了肯定不会稳定。

网友:
楼主你这折腾的够很啊,还好植株技术可以,楼主这是按经验的过,很多人都会犯这错,最好修好了实属不易啊

网友:
楼主能修好这板子实属不易啊,下次我也要看看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