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GOOT焊膏BS-10 怎样

楼主(2017-05-07):
日本进口的焊膏 BS-10  怎样  和AMTECH的223  559 比怎样   是不是差不多呀

网友A:
只用过559和五块一瓶的PPD焊宝

网友:
只有用过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559和五块一瓶的PPD焊宝

559用过不错吧  残留很少吗

网友:
迅维卖的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59用过不错吧  残留很少吗

559好用,至少烟不是很大,那个焊宝要是多加一点简直像烧起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9好用,至少烟不是很大,那个焊宝要是多加一点简直像烧起了一样

我用的RMA-218  残留太多了  芯片周围全是烛膏 不好用 才想到换好点的

网友:
明天我的BS-10到了 试下就知道  了

网友C:
关注一下BS-10,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是用于焊接的,不适合BGA。还有就是BS-10假货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注一下BS-10,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是用于焊接的,不适合BGA。还有就是BS-10假货很多。

在佐井商社8块买的  说是原装 明天到了 试下  原装应该不输AMTECH  559不适合焊接 适合BGA吗 559焊接也可以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佐井商社8块买的  说是原装 明天到了 试下  原装应该不输AMTECH  559不适合焊接 适合BGA吗 559焊接也可 ...

在质感上感觉不太适合BGA焊接。只适合普通焊接。

网友D:
3块的地摊货表示也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3块的地摊货表示也很好用,

QFN 的你用3块焊膏试试

网友:
goot适合BGA焊接的应该是BS-20

网友:
不错,我用过一瓶,焊接效果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佐井商社8块买的  说是原装 明天到了 试下  原装应该不输AMTECH  559不适合焊接 适合BGA吗 559焊接也可 ...

多大的瓶子啊,8元,这么便宜能买到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大的瓶子啊,8元,这么便宜能买到真的吗?

10克装的

网友:
BS-10 到了  铁盒子上标着HOBBY USE SOLDERING  业余使用的意思  说明书上说本产品含有少量的电解质,如果使用在焊盘密集的电路板上,因漏电会引起短路或火灾,请不要用不用在电路板上  这样说不适合维修主板用了  我的天  还是具体使用试试看吧  一些密集脚位的芯片上好不好用

网友:
RMA-218  小修修,没大要求

网友:
二楼说得对,植球用559,除锡、普通焊接用PPD焊宝。
有这两样,搞维修基本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