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苹果 7 国行4.7寸 128g 定屏

楼主(2017-05-08):
苹果 7 。4.7寸 外玻璃屏坏,拆机之前测试一切正常,屏幕拆下后,在此开机,机器总是在开机苹果logo 一会显示苹果logo一会黑屏 应该是定屏无法进系统,剥掉前置得摄像头排线可以进桌面 功能一切正常 。换了一根前置摄像头排线 无果,一样得来回显示苹果logo 不进系统 求解 应该是哪里得问题

网友A:
问题你已经找到了,还是前置摄像头的线路上面,先更换一个摄像头试试,再测量前摄像头座子的对地二极体值及其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问题找到了就可以动手了

网友:
换了摄像头还是老问题,估计是座子到CPU之间的线路有问题吧,用czwei0715提供的方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你已经找到了,还是前置摄像头的线路上面,先更换一个摄像头试试,再测量前摄像头座子的对地二极体值及 ...

机器已好  放了一晚上自己好了 推理可能静电引起来的吧

网友(2017-07-14):
感觉CPU问题吧,没那么容易好吧。估计还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