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75M维修

楼主(2017-05-08):
型号;联想G50-75M
板号;NM-A291
客人描述机器键盘位置进水,拿到维修店吹干处理,使用几天后,机器不认硬盘,再次拆机后,无法开机。
到手后一看AMD机器,接触的少(时序也不是很了解),拆机,观察进水位置已做处理。打值,以为是公共点问题,发现不是,打值未发现‘明显’后上电,待机0.2A左右,短路,无3V 5V 然后测量其芯片的工作条件
发现芯片PU5线性对地短路。然后追到EC 怀疑EC有问题(刚好在键盘下面进水的位置)再测量开关信号时发现对地也是短路,判断EC问题
拆下后对地值正常,EC型号IT8586E带程序,卖家刷好发货。两天后到货,装上对地值正常
再打值确认后,上电,电流一路飚到1A多,掉电?(进坑)
可调电源电流?BIOS  有电压没出来?按照图纸时序 测了信号,PG半天,愣是没收货,抓波神器也没找到问题(单通道)
我曹蒙逼了,今天礼拜天老婆催着要去逛街(不敢反抗啊),赶紧出去抽支红塔山,回来时感觉身体被掏空啊,尼玛突然看到联想的适配器接口,想到中间针。
chinafix.com.cn迅维网_NM-A291 Rev:1.0 G40-75M Z50-75M G50-75M通用.zip (2.12 MB, 下载次数: 7, 售价: 2 分下载分)

网友A:
发的是图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的是图纸吗?

bios 一个论坛的,一个备份的

网友C:
换了个带检查针的DC头就好了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ios 一个论坛的,一个备份的

后来怎么好的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个带检查针的DC头就好了是吧

是的  其实就是小问题,我没有这种转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来怎么好的啊,楼主?

中间针,我是直接接的正极负极,没有弄中间针,上电掉电

网友:
修机,思路要清楚,也要细心才行

网友E:
我也干过。。修了一台机器。搞好了。后又来一台大短的测试。设了2A限流。然后再来测试这台机器。到WIN7 LOGO 掉电。。这回把我坑苦了。。NND 。过程不表了。最后才知道NND限流了。好惨。

网友F:
我HP也上过当,DELL也是

网友G:
加分鼓励··对了·中间针怎么了·?

网友H:
方口的联想中间针已经学习DELL和HP了

网友I:
东西备全了,省得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干过。。修了一台机器。搞好了。后又来一台大短的测试。设了2A限流。然后再来测试这台机器。到WIN7 LOG ...

昨天搞了好久,都是不细心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分鼓励··对了·中间针怎么了·?

中间针就是一个信号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分鼓励··对了·中间针怎么了·?

没有用转换头,老是掉电,后来才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方口的联想中间针已经学习DELL和HP了

疏忽啊,一直认为HP DELL的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东西备全了,省得走弯路

下次得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HP也上过当,DELL也是

其实一直注意HP DELL的有 忽略了联想的机器

网友J:
比较好奇这种转接头中间针电路怎么做的

网友K:
呵呵。。干嘛标签纸贴EC  ,,难道保修只保修EC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呵。。干嘛标签纸贴EC  ,,难道保修只保修EC么??、

商家的EC 他们贴的纸

网友:
引用 网友J:
比较好奇这种转接头中间针电路怎么做的

有的可以用电阻分压自己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分鼓励··对了·中间针怎么了·?

是的  发给EC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用烧鸡头会掉电,用转接口就好了,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
要心细啊

网友:
下次一定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修好一次 下次遇到类似的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L:
加分鼓励,HP DELL的中间针要注意,还有联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加分鼓励,HP DELL的中间针要注意,还有联想的

谢谢了,大神们

网友:
早先在修DELL的时候栽倒在针上,掉电,修到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