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50维修

楼主(2017-05-08):
Lenovo y450无待机。拆机,测PJ2,无19v,保护隔离电路故障。

测PJ1,有19v。测PF2,不通,更换之。测pq3,DS无穷大,换掉。

VIN 19V 有了,待机0.005。触发正常。装上CPU,内存,开机,电流到0.85左右,拔掉内存,故障一样,不过内存。测内存工作条件,无内存复位DD3_DRAMRST#,

该信号是由北桥发出的,测北桥工作条件,均正常,换北桥,该机修复。

网友:
说的还真是简单明了,再配上图说名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如果能配上图讲解就更好了。

网友:
修ASUS的这情况遇到过,不过不是换桥,而是换时钟后好的

网友:
这个板子换北桥也属于大修了  还好定性故障准确

网友:
简单 明了 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