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11掉电维修

楼主(2017-05-08):
故障现象:开机电流0.4左右掉电,粗略估计是缺电压。
拆机后裸板上电,电流到0.15左右反复重启,测电感电压,发现无+VDD_CORE,无+VCC_CORE按时序,自然是查+VDD_CORE,
测无ENSW,追信号GATE_3S_R到GATE_3S发现GATE_3S,18V左右,GATE_3S_R无。于是断电,打GATE_3S_R对地阻值,2.4K左右。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以此先把GATE_3S_R相关的C408,Q16,Q39依次拆掉,阻值无变化,于是接着拆掉TPS51511,对地阻值复正常,实测值如图
找来料板拆一个同型号换上,再次上电,顺利亮机。

受到警告 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的   学习学习

请勿灌水 警告一次

网友:
开机电流不到0.2,TPS51511通病

网友:
这个TPS51511在这个板子上的故障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