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5另类维修与CPU代换非通病

楼主(2017-05-08):
  机型:联想G585
  版号A-8681P REV:1.0
  故障:触发不显示
  维修地点:广东惠州
  正文.晚上10点左右,快下班了一同行送来一联想G585机器,客户留下走人,说搞好叫叫他。客户走后,熟练的拆机,一边拆机,一边高兴。都懂的,死鱼,南桥上面腐蚀的电容去掉掉即可。拆开才发现原来是二修机。刷过BIOS 加焊过桥,加焊过显卡,就差CPU没有假焊了 ,不过南桥上面的腐蚀的电容居然没有去掉,这个上家好玩。去掉电容,开机电流还是一样1.6左右。可能是上家BIOS没有刷好 ,刷个BIOS看看,刷了一个样。那就是不是BIOS问题了 ,不插内存看看,上电一下就到1.6左右不正常 ,可以说机器基本上没有跑马 要不就二级电压短路,个人认为跑马至少有3次左右的电流跳变,可是这个没有跳变,还有电流不应该这么大。最起码我们是接受过正规的系统化培训的,那就按流程检查吧,第一步先全板打阻值。当测到PL501供电电杆处发现,阻值005 ,感觉很不正常断开隔离点,阻值正了,全板其它地方都没有问题打开图纸,经过分析发现这个电压去往了两个地方, 内存供电和CPU供电。为了能进一步快速的判断是哪里引起的短路,到这里我相信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了  我的烧鸡跟你们的不一样,DC/DC小板调节到2.8V管你那么多, 这个板子好像最大瞬间输出电流是3A吧。直接烧,出了CPU烫其它都还行,吧CPU干下来,把隔离点补回去在测 不短路了,找到故障就好了,报价吧,因为我这里正常同行机器是100元,异常机器会临时通知,换CPU属于大工程。直接报价300元,换CPU  换主板450,最后客户同意换CPU维修。
我也学阿林老师,维修能省就省啊,我不可能花百八十块钱去买个CPU来给客户装上吧,我就找 这里几十片板子没有找到客户一样的CPU。客户的是E1200,没有一样就找代用吧,经过翻阅相关资料发现, E1200这个CPU可以和E350/E450进行代换。E450我可舍不得,E350吧,直接三星的一块板子上BGA,我取CPU不值锡球的哦,手工你们可以自己去练,方法可以告诉你们。板子加热到180到200度的时候上助焊膏,因为上太早了,助焊膏经过长时间的高温会氧化。这个时候的温度加焊膏是最时候的,加了焊膏,继续吹,等待CPU附近的小料或者锡点完全融化后在加热3到5秒钟这个时候 手不要抖取下CPU即可,你发现锡球非常完美,大小都很匀称,在吧CPU吐上少许焊膏,加热一遍,使锡球更加平滑,焊盘处理干净后,就上CPU ,整个过程比较顺利。后面的亮机,是必须的。 我们修机不能在停留在09年 10年那个时代了,那个时代AMD猖獗,1.5 干北桥  0.9干显卡 都是AMD干北桥在说 现在完全变了 我们要按时序修了 本来以为是秒杀的机器,就是应为没有按流程走,所有走了这么多弯路,其它什么通病机 秒杀机 我就不写了 写个个人感觉另内的吧,虽然没有复杂的时序分析,单也有我多年维修的经验在里面,请各位看官踊跃加分。

朱。爱新觉罗 + 4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最后一个图片是短路的CPU

网友:
老司机    不用  植球      !

网友:
佩服手工,从来没有想过竟然可以不植球

网友:
赞一个,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挺厉害的,换CPU不要植球,这个技术不错

网友:
烧鸡DC小板是什么东东,自己做的吗?

网友:
从来没想过 不用值球  ...

网友:
楼主主板加热到180-200度,焊锡膏是用注射器打进CPU底层的吗?

网友:
老司机,你取CPU的时候真牛逼,CPU还可以直接用!厉害啊!

网友:
E1200低端机器  CPU不直球直接上啊?

网友:
够狠的啊。 CPU 不 打球 就移过去。。。。。。。。。。。。。。。。。。。。。。

网友:
桥工已经死了一大批的了

网友:
CPU不直球这个厉害了

网友:
发个CPU不直球的视频,具体的怎么取的,学习学习

网友:
不用值球,老师傅

网友:
取CPU不植球,这个不好搞呀

网友:
真是高手呀,可以学习下

网友:
佩服,Cpu都不植株了,尝试过0752001,还行

网友:
这个不植球不好操作

网友:
果然是老司机,试过桥的不植珠,没试过CPU

网友:
楼主很牛,技术牛逼

网友:
我只能加5分了现在

网友:
就是融化了不能抖,这样不用值球了吗,下次试试看。

网友:
CPU不植球是亮点,个人感觉不植球的话焊接的效果不好吧。

网友:
取下来不会一个大一个小吗球

网友:
bga的芯片,,居然直接拿下来就用,,老司机啊

网友:
植球那个经验太好了,下来一定得练练。搞不懂手机上不好评分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我要多练练手

网友:
厉害 哎 没BGA 土炮搞U有点虚

网友:
高手,CPU的难搞

网友A:
最后的总结很 现在维修更多的需要去根据时序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总结很 现在维修更多的需要去根据时序查问题

对 不然阿林老师 会爆菊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不然阿林老师 会爆菊花

啊林老师不之这个账号哦 认错了

网友:
取下来不可能每个球大小都一样吧

网友:
如果楼主弄个拆cpu的视频就好了,老司机啊。

网友:
老湿机,粗来解释一下:CPU供电电路电压都在1V左右,你用2.8V开烧,会不会伤及无辜??求老湿机的心得

网友:
呵呵迅维的学员好牛哦

网友:
加分支持,楼主技术好,不用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