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嘉R85电源,大短路,一插电就跳闸!

楼主(2017-05-08):
一款航嘉450w电源半年了一直用这挺好,昨天一开机“啪”电源跳闸了,以为电脑主板会烧,还好没闻到什么味道,把电源所有的插头从主板和硬盘、机箱上都拔掉,推上电源,一插电源线,又是“啪”一声,又跳了。昨天用的还好好,今天突然会“大短路”,以为是有“小强”突然进去“取暖”了,拆开看,基本还是比较干净的,没发现任何异物。修过主板、显卡,不知道电源这种情况,从哪里查起,哪位大师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通电跳闸主要是电源高压部分有短路,最好能拍一下高压部分的电路上来,让大家来分析,一般先从整流管或桥、大电容、到辅助开关管或芯片、主开关管,尖峰吸收电路来检查

网友B:
这种是最好修的,重点检查开关管,压敏电阻(如果有的话),大电容,电流检测电阻,辅助电源管理芯片,最好串个100瓦灯泡防止跳闸

网友C:
还有一种情况,没有短路,对地漏电的话,漏保也会跳闸。

网友:
EMI 整流桥 大电容 PFC 到后面的芯片都看看

网友D:
看看整流桥和300V电路是不是短路了。上次修个跳闸的电源蟑螂在火线底线之间电死了。挑开就不跳闸了。

网友E:
用万用表高阻档测一下电源接口的火线及零线引脚,如不通,换电源线及接线板再上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跳闸主要是电源高压部分有短路,最好能拍一下高压部分的电路上来,让大家来分析,一般先从整流管或桥、 ...

最近很少上来了啊
比较忙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最好修的,重点检查开关管,压敏电阻(如果有的话),大电容,电流检测电阻,辅助电源管理芯片,最好 ...

感觉 一般60W 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情况,没有短路,对地漏电的话,漏保也会跳闸。

版主说的 是
有这样的可能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整流桥和300V电路是不是短路了。上次修个跳闸的电源蟑螂在火线底线之间电死了。挑开就不跳闸了。

这真是什么情况 都有可能发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高阻档测一下电源接口的火线及零线引脚,如不通,换电源线及接线板再上电试试。

是测 火线和零线引脚 确认短路的吗

网友G:
这么跳保险都不烧~~查高压整流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 一般60W 也可以的

大功率的用100w,小功率的用60w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跳保险都不烧~~查高压整流部分

我有个电源,铜箔都烧断了也没烧保险

网友:
保险都不烧,短路点在保险前面,元件就那么几个。

网友:
那指定是有短路了,,,,

网友:
查查保险以前的电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跳闸主要是电源高压部分有短路,最好能拍一下高压部分的电路上来,让大家来分析,一般先从整流管或桥、 ...

支持,一次侧短路,相对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情况,没有短路,对地漏电的话,漏保也会跳闸。

就是怀疑EMI的电容............

网友:
绿线拉低 强点,然后看看会不会有问题 。有说明电源坏,没有说明四批线可能有短路吧。

网友H:
这种都是有短路的原因,从220v到开关管都要检查,主要开关管电路 电容 镇流管

网友:
整流电路,桥堆  查查

网友I:
跳闸短路,1:电源漏电致使开关跳闸,2:电路板上输入,整流,虑波,开关管有问题。

网友:
上图吧   大家给你秒了

网友J:
蚂蚁搬家,挨个换

网友:
高压短路了吧!

网友:
电源初级有短路 ,看看有没有压敏电阻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都是有短路的原因,从220v到开关管都要检查,主要开关管电路 电容 镇流管

这种属于微短吧
不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跳闸短路,1:电源漏电致使开关跳闸,2:电路板上输入,整流,虑波,开关管有问题。

估计就是这些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J:
蚂蚁搬家,挨个换

还是得大概确定范围的
这样工程量 太大了

网友K:
如果有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的话把已短路的大功率管拆掉即可,不影响电源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有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的话把已短路的大功率管拆掉即可,不影响电源正常工作

是指PFC电路的 MOS管 还是二极管
这个可以拆掉的吗

网友:
十分感谢大家的回复,有空拍图了上来了,请专家们从哪个元件量起,先谢了

网友:
这样的话 i先查分电路  有没有短路    再来查220V

网友:
管子是不是坏了

网友:
重点整流桥电容,强短路还是比较好找的!加上低压大电流看看哪儿发热!

网友:
保险没烧的话,应该是功率管击穿了,

网友:
今天拆开量了一下,一只20n60C3管子击穿,用什么能代换下,估计周围还有坏的零件,还需要量什么地方吗?

网友:
我一般碰到这样的都是直接换掉 自己用的有必要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