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换了主板,如果蓝屏你们一般用什么工具弄驱动

楼主(2017-05-08):
换了主板,如果蓝屏你们一般用什么工具弄驱动,换了主板,如果蓝屏你们一般用什么工具弄驱动

网友:
大家帮帮忙

网友:
  换了主板 蓝屏大多是BIOS没调试好,渠道的问题少吧

网友:
当然先用IT天空的驱动助理试试 有的可以好

网友:
360驱动大师不错。 win界面一出来就蓝屏的话 多半是硬盘模式导致

网友:
看看能进安全模式吗,一般都是驱动不合引起的吧,把驱动都弄掉看看

网友:
那就装原版的驱动

网友:
换主板后蓝屏大多数是由硬盘模式不对引起的,如果搞不定的话可以重新装系统

网友:
重装,要不系统不稳定,还会有别的问题

网友:
最好是重新装

网友:
最好重装,或能进安全模式用万能驱动包

网友:
要是一模一样的主板的话,基本就不会蓝屏啊,  如果不一样的话,开机蓝屏,只有装系统了

网友:
驱动精灵 不要装声卡驱动 其他都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重装

网友:
安全模式,删驱动,然后再打驱动。

网友:
用IT天空。能把驱动全部卸载掉

网友:
重装系统换多几个

网友:
看蓝屏的代码吧 如果是7b之类的 就把硬盘模式改改一般就能好 不行就是驱动实在不兼容

网友: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基本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一般直接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