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543开机四声报警,电流跑到0.6左右,有谁遇到过,bios刷了也不行

楼主(2017-05-08):
dell15-3543开机四声报警,电流跑到0.6左右,有谁遇到过,bios刷了也不行

网友:
戴尔桥 出问题 几率很大  不过主要 建议 刷程序    多刷 几个  实在 不行再动桥

网友:
这个电流 应该电压都出来了,主要考虑一下bios  和桥的问题

网友:
inter的还是amd的  4声好像是内存报警吧

网友:
四声是没检测到内存。

网友:
四声,还是建议主抓BIOS BIOS论坛太多能用的就不知道了   反正建议多刷几个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
3534是AMD的吧?

网友:
    4声  刷一个  测一下 刷一个测一下吧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是INTEL的独显的,集成CPU,南北桥都在CPU里的吧

网友:
买个工厂的BIOS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干桥刷BIOS

网友:
快去换内存!

网友:
3543是单CPU的好嘛,四声报警快去换内存,别乱说行不!

网友(2017-07-02):
楼主,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刷了某宝上买的BIOS也不行,修好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