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D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7-05-08):
型号: ASUS X550D
现象:插适配器,充电灯亮,电池开始充电,约30秒,不充电了。再拨了适配器,再插,又充电30秒左右。

检查 BQ25A 各个引脚的电压,都正常,现在没思路了,新手,找不到故障出在哪。

测4脚的时候不小心跟3脚连在了一起,又充电了几十秒。

网友:
30秒充电 电流上去吗   550D是英特尔  他与bios和scl看、

网友:
EC与时钟到芯片通信预充

网友A:
换充电芯片、。。。。

网友:
查EC相关

网友B:
换一个原装的充电器试试看   如果再不行  插拔一下电池    如果还是不行就到官网下载原装驱动安装试试看  再不行就换电池试试看还不行就是是有可能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对了还有bios  华硕的机器毛病很古怪  别忘了bios也要试一下

网友:
注意充电芯片附近的电阻的阻值   查细一点  表笔量久一点   这种问题我个人认为不是ec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ec  别到时候机都不开  那不就是扯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充电芯片、。。。。

换了bq25a 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原装的充电器试试看   如果再不行  插拔一下电池    如果还是不行就到官网下载原装驱动安装试试看   ...

芯片换了,电池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C:
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查EC条件看看

网友D:
电池换了?

网友E:
就2个信号 测一下   充电管子 换了吗  我觉得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问题

芯片换了,电池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换了?

芯片换了,电池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2个信号 测一下   充电管子 换了吗  我觉得不是IO的问题

芯片换了,电池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充电芯片,外围电路,充电管

网友:
找图纸啊查

网友:
MOS管看下,,还有EC 条件

网友:
换个电池先试试啊

网友:
检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量过吗??量一下那个电池检测信号!我这里没图纸,忘记名称了

网友:
建议刷个ec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