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 触发不跑码3秒掉电

楼主(2017-05-08):
上电测试触发不跑码,3秒掉电,拔掉CPU供电还是一样,测各大阻值正常无明显短路,测各大供电,问题来了
总线供电不正常,PQ147只有0.34V,正常应该是1.1V左右,测量后管子没问题,随后查他的控制管RT8120D,输出不正常,换后解决问题跑马亮机,修好后的RT8120D脚供电是 1:13V  2;5V   3:接地    4:7.4V   5:12V
6:0.8V  7:1.3V  8:1.12V

网友:
一般都是排组的问题   论坛搜有没有通病

网友:
排组的问题

网友:
排阻的问题多一些,cpu供电芯片也不坏的。

网友:
主cpu供电坏的,也不少啊:kaixin: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下次传上实物图 亮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