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8):
宏基蜂鸟S3开机不显示,修好几台了,全部都是屏线的问题。换屏线就好,这个是设计的问题。这款机子屏线很容易坏,换屏线也是比较麻烦的
通病

网友:
基本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A:
这机器,换了屏线,接触不良,复发几率很高,不建议换屏线,直接换套屏比较靠谱
yvhai2010
这屏线我也换过几回,没有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更换屏线的时候,注意屏轴转弯那里的安装,不能拉太紧。细节 注意了,一般没啥问题的
详情

网友:
基本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好早就有这个问题了啊 机器还开就屏线问题

网友:
这个屏线是容易坏 我都换过6根了

网友:
因为外壳设计的问题,时间长了屏线就会有问题。

网友:
换一条基本就有一年半左右,换好多呢

网友:
我修过好几台这种的,设计缺陷,老爱坏!并且换也费劲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这样的故障 就换过2个电池内置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按理说屏线不容易坏,估计是材料缺陷

网友:
这个是通病,购买的屏线也分好和坏,用拆机的还是容易坏。
最好用全新的

网友:
这个屏线换过很多

网友:
是的, 我以前都买的几个准备了的

网友:
磨损了吗

网友:
这个屏线不好换,绕几圈,容易折断,哎返修

网友:
屏线经常坏呢?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
遇到过几台。。

网友:
没遇到过呢

网友:
多谢大神提醒

网友:
碰到过好几回了

网友:
换过很多了,这种屏线有两种,不通用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一定注意

网友:
哈哈  是啊屏线一圈圈的绕  绕的脑瓜子疼

网友:
我这有一台里面的小固态板坏了进不去PE

网友:
好多 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换了屏线,接触不良,复发几率很高,不建议换屏线,直接换套屏比较靠谱

这屏线我也换过几回,没有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更换屏线的时候,注意屏轴转弯那里的安装,不能拉太紧。细节 注意了,一般没啥问题的

网友:
屏线坏的多   很多都是暗屏

网友:
屏线是断了还是 屏借口脱落了

网友:
是啊,这是个通病

网友:
现在的机器板子到时不容易坏了

网友:
弘基电脑便宜,质量不用说了,哪来的那么多性价比

网友:
不开机什么现象呢?   电流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