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7MA-E45 怪事!?

楼主(2017-05-08):
【V星H67MA-E45 该板第一次能点亮,关机后。就再不能触发了!放了一天后,又是第一天亮机。之后又不能点亮!请问大师们这是哪里出问题了?请指点下我这新手。谢谢!
问题

网友:
你是维修的吗 不是就别折腾 是维修的 都应该去查基本条件 然后提出问题 写出条件 大家就可以帮你判断

网友:
在学习中!!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刷过BIOS吗

网友:
这种故障 我们拿到手 都烫手 纸上谈兵 更鞭长莫及

网友:
V星的板 小8脚芯片 爱坏 有些S3信号会到那里 S3还影响开机 可以查下

网友:
你具体查了哪些呢,就说个现象,谁能给你解决!

网友:
你查了哪些条件要说一下啊

网友:
放哪了就不亮

网友:
你是维修的吗 不是就别折腾 是维修的

网友:
先換個電池試試吧!

网友:
ACER E1-531 不显示

网友:
你是维修的吗 不是就别折腾

网友:
查时序,先看下io是否正常,南桥晶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观察板面啊有无进水腐蚀 然后查触发条件 啊

网友:
摸下晶振能开机吗

网友:
测下32.768的晶振,看是不是偏频

网友:
谁有这个图纸啊?我这个3.0插上去没有反应,鼠标插上去都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