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T430S之换晶体管方法

楼主(2017-05-08):
             首先声明昨天由于网咯问题帖子没发好刷新四次导致发出四条一样的帖子,并且图片也没上传上去所以就成了灌水贴被扣分,希望大家再看这帖子有学习到了东西帮帮忙加分谢谢!
品牌:T430S
故障:不开机,电流上到0.08秒掉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IBM的如果缺电压的话,掉电超快就算是缺一组电压,如果你是新手的话这掉电电流你是不知道的,其实已经上电了而且电压基本出来了就是还缺一组电压,但电流只到0.08掉。
     废话不多少,拆机测还真发现两个电感没电压,打开点位图得知一个是VCCSA,一个是集显电压,这种机子不出电压基本都是晶体管坏了,好多人都怕拆机的换不了,拆下来没脚,这种晶体是BGA封装的,下面我会给大家介绍我是怎么换一个好一个的,这是我真正的个人专利,绝招

既然是缺两个电压VCCSA和集显,当然是先修VCCSA电了,直接换晶体管,拆下来看VCCSA晶体管下有几个烧黑的引脚。离开从料板中找了一个换上去电压出来了电流到0.46不动,缺集显电压。
再看看我换集显的晶体管

     大家肯定怀疑我为什么要修集显,测不到集显电压集显电压,集显电压不是过跑码过了内存才出来的吗????我也知道啊,可能你们修IBM的少,那小白来告诉你,IBM的集显电压是要先出的,不然是不跑码的哦
亮机图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换晶体管的方法:
大家在拆料的时候不可能拆下来都留有脚位但是,我们根本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看完下面这几行字你就豁然开朗了。
     第一,拆料下来的晶体管,把烙铁头加锡然后点晶体管的引脚
相当于拖平,但不是真正的叫你拖平,只是把引脚点锡,大概差不多
平,注意,是在焊盘点锡,再说一遍 如下图

焊盘也是如此做一遍然后用洗板水清洗一遍再加点悍油,把芯片盖上
去,风枪调到适当的温度,风力不要太大适当就好,小心吹飞芯片。
一手拿着镊子一手拿着风枪轻轻地在芯片上部旋转,一手用镊子轻轻
地推动并轻轻压一下这样焊盘才够接触好些,大家不用担心芯片连脚
或爆锡,芯片脚位间距比较大不要过于用里就行。
最后再轻轻地推动芯片可以归位就好,其实我想起了这个办法后就觉
得跟换普通的供电 IC 没什么区别

网友:
为什么图片发不出了,昨天也是这样,我是醉了

网友A:
会不会是你家的网络,昨天慢

网友B:
晶体芯片还好 吹久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家的网络,昨天慢

是的,为什么我发贴会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体芯片还好 吹久点就行

吹就你就不怕吹坏?

网友C:
论坛上传图纸是正常 可能你的网络或者操作有问题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传图纸是正常 可能你的网络或者操作有问题

加分了

可能是网咯吧,我以前都可以,我都是按一样的方法上传的

网友D:
咦,楼主,没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咦,楼主,没图呢。。。

也不知道,最近我发帖图片都传不上去,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楼主你要把图传上来,要不然看的很累,会跟我一样的。

网友(2023-12-17):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种玻璃体芯片的“合适温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