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5-08):
开机电流最高上过190,后停在150左右,电源几路出来的电压都测过了,都正常,接USB线没有反应,是不是先搞USB这两芯片先呢,谢谢大哥指点
不开机

网友:
机器是摔的 还是进水 还是普通使用损坏

网友:
莫名其妙,至少描述下怎么造成的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