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X552M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7-05-08):
920显卡!装上有感叹号!!!!系统win7   win10都换过!官网驱动也下过!还是不行!!!!!有没有遇到过的大神!!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干一下显卡啊

支持 反对

网友A:
先查一下 显卡小供电

网友:
好像是通病!不知不动主板能不能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 显卡小供电

网上这种情况多的是   好像不动主板能搞好

网友B:
显卡不知道,声卡见过。我把声卡芯片换了还是叹号

网友C:
首先排除BIOS,华硕的BIOS要求比较严,显卡型号,显存个数,版本号最后都要对得上,然后就是显卡的几个供电,记得以前一也是感叹号换了显卡也不行,联想Y470也有这个问题,少了一个供电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一搬是显卡出问题,看供电正常不,不行的话就是显卡芯片,不排除软件的可能性

网友D:
会不会显卡有问题

网友E:
先排除软件问题  在查显卡条件   就这2个步骤  迅维学员 为何提出如此之高明问题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排除软件问题  在查显卡条件   就这2个步骤  迅维学员 为何提出如此之高明问题呢!

你没懂我的意思!硬件谁不会搞!!!!问题新机器就这种   而且网上看了一下。。好多都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没懂我的意思!硬件谁不会搞!!!!问题新机器就这种   而且网上看了一下。。好多都这种

售后的人说装正版系统

网友:
补充一下!!!!不动一颗螺丝的情况下有没有搞好的!!!有能搞好的我奖励红包

网友:
新机器!!!!不搞显卡  不刷BIOS     不动一颗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排除BIOS,华硕的BIOS要求比较严,显卡型号,显存个数,版本号最后都要对得上,然后就是显卡的几个供电 ...

我这个是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不知道,声卡见过。我把声卡芯片换了还是叹号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显卡有问题

应该不是!!新机器

网友:
排除了软件问题 更对的是硬件问题了  遇到过感叹号更换显卡芯片解决的

网友:
新机器凑什么热闹,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