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 X811不触发(掉电)通病

楼主(2017-05-08):
1.机器一开始拿过来说是自动关机 点了一天没问题 第二天早上再开机就不触发了
2.拆机测量开关没问题 找图纸看看吧 开关触发信号M_BTN# 连到了一个转换芯片P2808

3. 实测芯片3脚为16V左右的高电压 按下开关 3脚始终是一个高电平 没有跳变 开关到3脚之间还连了1K的电阻 电阻另一端是有跳变的 电阻是1K 实测为10K 以为电阻坏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多次插拔电源发现有时还自动上电 开机进系统都没问题 再关机 又不开了 怀疑是P2808芯片的问题 于是拆掉 发现不自动上电了 发芯片!

4.芯片到了之后 焊上去还是不触发 3脚没有跳变 连换3个还是一样 有点懵逼 论坛搜一下 发现这个芯片问题很多啊 有人说即使发芯片也不好用 都是坏的(这个芯片好像还有进口的)但是可以改电路 改的方法也有好几种 但有的会造成待机偏高

5.看一下芯片工作原理 我个人理解是 1脚VA适配器电压作为主供电 2脚VIN是公共点电压 芯片内部通过二极管给到8脚VIN1 VIN1再作为待机芯片的主供电 3脚收到开关跳变信号 同时6脚也是输出一个跳变信号给到EC   4、7脚是一个USB充电作用 不用也行

6.重要的只有两点 让开关直接连到EC  找一个待机芯片主供电 这有一个PD7二极管正好可以改 VIN1废掉了 那就让VIN直连 所以改电路只需要3个0欧姆电阻就好了

7.芯片的位置是U34 改完之后也没有发现待机偏高

8.亮机图

 会员14367472元2023-6-8 11:37
 会员12021472元2022-12-9 21:11
 会员1631022元2022-11-11 15:00
 会员4432752元2022-11-1 12:26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开关直接连EC,中间接个3V上拉电阻,改完后跟普通的机器一样,不用管U34了!

网友:
没有图纸的 机器 越来越多了   不好修啊

网友B:
这样改电路,就会导致以后出现短路时会一直持续烧毁。。。

网友C:
到EC是3.3上拉的,直连后是不是要改电路,因为原来 是16V。看得有思路都绕不过来了。

网友:
没修过未来人

网友:
也可以先刷BIOS试试

网友D:
说明你真的是发到假芯片的了

网友E:
这个机器修的太少。感谢分享经验,加分了

网友F:
  这样改的话  是不是以后要发生大短路了  16v也会受到影响  造成同事多个问题的出现   这种改法作为商家我同意省事不费力   但是作为技术员我不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开关直接连EC,中间接个3V上拉电阻,改完后跟普通的机器一样,不用管U34了!

          对 没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样改的话  是不是以后要发生大短路了  16v也会受到影响  造成同事多个问题的出现   这种改法作为商家我 ...

可是发芯片不好用啊  再说也不会吧 有个保险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修的太少。感谢分享经验,加分了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明你真的是发到假芯片的了

发了6个 全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EC是3.3上拉的,直连后是不是要改电路,因为原来 是16V。看得有思路都绕不过来了。

原来是16V 是芯片内部给的 发给EC的是pwrsw 3.3 这个pwrbtn 只需要3.3就够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电路,就会导致以后出现短路时会一直持续烧毁。。。

不会吧 不是有个保险电阻吗 我说直连 并不是就真的就拿根线直连啊

网友H:
不能开关直接拉到EC 然后再弄个10K上拉电阻吗?这样更简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能开关直接拉到EC 然后再弄个10K上拉电阻吗?这样更简单吧

仔细看图 有上拉电阻

网友:
牛逼,坐等收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是发芯片不好用啊  再说也不会吧 有个保险电阻啊

这就说不定了   我上次碰到一台华硕的机器  首先就是大短路  修好了以后  电池不能充电  到最后想要放弃的时候  我查时序的时候就是一个排阻坏了  让我修了半天

网友I:
这样改电路会不会导致以后出现短路?

网友J:
就是M_BTN#和PWR_SW#直连再用个电阻上拉呗   你这里说用三个O欧姆电阻是哪三个?用一个不就好了 再拿一个电阻上拉,

网友:
机器修的好,收藏一下

网友:
现在好多卖芯片都骗人的

网友K:
高手  啊  图看的那么熟悉 这本貌似 不好修 啊

网友:
这样修改简单有效,而且不容易再出同样故障

网友:
又是这块板,蓝天的,之前神舟战神用的也是这块板,老是爱坏,我每次都是直连

网友:
论坛有改这个案例参考,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改电路会不会导致以后出现短路?

为什么以后会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高手  啊  图看的那么熟悉 这本貌似 不好修 啊

论坛有相同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是M_BTN#和PWR_SW#直连再用个电阻上拉呗   你这里说用三个O欧姆电阻是哪三个?用一个不就好了 再拿一个电 ...

开关到EC需要两个电阻 待机芯片供电需要一个

网友(2018-02-08):
可以的,很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以后有问题在说,毕竟现在要求的是效率

网友:
这个比较冷门,修到的不多,先收藏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隔离芯片,是可以不要,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机器 很容易出问题的 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改的电路就怕不怎么稳定啊

网友:
3个0欧电阻,那么上拉3.3v又加多大电阻呢,一个0欧放开关到EC,一个待机主供电用一个,还有一个用到哪里?

网友:
国产的高配置 真的伤不起 我是最怕的

网友L:
还没碰到这种机型啊,等待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秒杀
-龟仙人-
半年的帖子都被翻出来了 哈哈哈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没碰到这种机型啊,等待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秒杀
半年的帖子都被翻出来了 哈哈哈

网友:
真正好用,谢谢啦,楼主万岁!!!!!新年快乐!!!

网友:
还没有遇到啊,谢谢,没有看到改的照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