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神州笔记本gt860m显卡打游戏fps上不去,跑不起测试

楼主(2017-05-08):
一台神州游戏本,蓝天主板,gt860m显卡,刚拿来的时候打不起显卡驱动,打上驱动就蓝屏,这芯片贵,网上订一颗回来换上去驱动打上一切正常,跑显卡测试跑不起,打开鲁大师显卡测试没反应,过一会蓝屏,打游戏fps很低只有十几,很卡。确定换显卡的时候没有周边掉件,其他功能一切正常,显卡型号n15p-gx-a2.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的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会不会跟bios有关,bios里没有独显集显切换选项
难道是买的显卡不行????再换一颗就亏本了,这个芯片买成270一颗,求大神支招

网友A:
怀疑bios 建议你找个刷写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bios 建议你找个刷写试试

好的,我刷一个试试。谢谢

网友B:
遇到神州的,显卡测试不来,鲁大师只有几帧,最后进BIOS,恢复出厂就好了。希望你试试。

网友:
需要刷VBIOS,官方网站上应该可以提供支持的!

网友C:
进显卡控制面板,设置成一直采用高性能独显模式,再测试下性能看看PFS值能否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神州的,显卡测试不来,鲁大师只有几帧,最后进BIOS,恢复出厂就好了。希望你试试。

bios已经刷了,还是那样,更新英雄联盟的时候就蓝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显卡控制面板,设置成一直采用高性能独显模式,再测试下性能看看PFS值能否上去

这个早都已经弄过了,没用,我还有另外一台机器也是这个问题,一样的显卡,我都不敢换显卡了

网友:
买的显卡被坑了吧,蓝屏应该是你买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楼主在吗?手刚刚修一台和你一样的样子,神舟K760E显卡也是860M,经常提示显卡移出860M,换了显卡不提示了,驱动都是正常的,就是切换独显就蓝屏。

网友:
显卡芯片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