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19L

楼主(2017-05-08):
W519L   好机备份       有图有真相

华硕W519L笔记本X555LP 1.1.rar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技术真不错

网友:
谢谢,十分感谢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
正需要这个,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下载看看 好了再别来

网友(2017-06-07):
刷了亮机慢,请问有没有合成的

网友A(2018-07-13):
我的板号是X555LP 1.1 贴纸是X555LPB 涮了直接不显示,跑到0.5不动
原故障是开机自动进入BIOS,无法引导进系统

网友(2019-01-09):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号是X555LP 1.1 贴纸是X555LPB 涮了直接不显示,跑到0.5不动
原故障是开机自动进入BIOS,无法引导进 ...

BIOS有个地方改下就行了BIOS有个地方改下就行了

网友(2020-06-16):
刷了开机要二三十秒才显

网友(2022-10-11):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W519L笔记本板号:X555LP REV1.1。故障插电橙色指示灯亮0.009按触发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测主板有3V 5V待机出来,查I/O  IT8585E-FXA待机条件:
26.50.92.114.121脚 +3VA_EC供电:3.3V
14脚EC_RST#  I/O复位:3.3V
56脚PM_PWRBTN# :I/O至南桥通信:待机3.26V  触发3.26-0-3.26V
96脚PM_RSMRST#:I/O准备好:待机0V  触发3.3V
108脚AC_IN_OC#交流电压:待机0V   触发也是0V
109脚LID_SW# 休眠开关:3.3V
110脚PWR_SW#触发排针:3.3-0-3.3V

南桥待机条件
SRTC_RST#(PCH桥内部ACPI模块的复位):3.26V
DSWODVREN=DSWVRMEN(开启桥内部的产生1.05V深度睡眠待机电压的稳压器):3.16V
PCH_INTVRMEN(内部1.5V电压调整器的使能端):3.26V
RTC_RST#(可校准的实时时钟):1.9V(正常为3.3V)

分析:南桥待机条件中的RTC_RST#为1.9V这是不正常的,正常应该为3.3V。它是由R2227电阻和C2234电容提供发现C2234电容有点发霉果断拆除,插电电压回升为3.3V,按触发键电流1.345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附二极管档测的电压电阻。

网友:
正需要这个,XIEXIE

网友(2023-02-23):
正好我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