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几个波形 有 时钟晶振 USB 25m 32.768 声卡 网卡 供大家学习

楼主(2017-05-08):
alc662声卡的 5pin波形(备注不放音乐没有波形)6脚波形放大后(备注不放音乐也有此波形 ,自己认为这是芯片自己所需要的时钟)8pin(放不放音乐都测不到波形,偶尔有一次波形  不好测)10脚放大后(备注放不放音乐都有)网卡晶振放大后(插不插网线都有,另一端只有一个压差没波形)时钟晶振放大后另一端比另一端稍微矮点 南桥32.768放大后另一端放大后 (明显的波形差)25m晶振 放大后 (另一端只有一个压差没有波形)48m usb 放大后     好了同志们抓波完毕加分吧    自己一个人也拍照片也截图确实不容易

网友:
唉  这么长时间的编辑还是不行  我的图片最少也得二三十张  怎么只有这么几张

网友A:
声卡还真的没测试过波形,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还真的没测试过波形,不错!

不错什么啊    这不是声卡的   我编辑了几十张图片才传上来这么几张,,这是25m晶振的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了,拍了几十张

网友:
还没学会用示波器呢,看你们都好厉害的样子,学习的路还很长。

网友:
正常波形留做参考。

网友:
正常一般是方波,可以由于示波器的原因,测出来像谐波。其实是失真后的波形,也是正常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