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80G-USB3 REV:3.1

楼主(2017-05-08):
接到板是通电无显     加热桥会跑码     但是跑F5      后来进论坛里看到也有同样的故障    但都没看到有说怎么解决的    我本来试机的是用20针的电源测试的   量到3.3v的电压跳       然后把另外的4针插上去一切正常了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少4针引起      bios也备份了

ga-880g-usb3 rev:3.1.rar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   应该不应该啊  3v在电源内部都是连在一起的啊

网友:
另外的4针插上去3.3V电压更稳定,我现在一般都插24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   应该不应该啊  3v在电源内部都是连在一起的啊

不知道     反正不插另外的4针就是跑F5

网友:
加热的北桥把,880 北桥容易虚焊。 不错的经验

网友B:
24PIN和20PIN的区别在于24PIN首次出现在915主板上面,而915首次集成PCI-E设备。多出来的4PIN就是为PCI-E设备提供额外的电力。估计这主板的北桥PCI-E模块供电不足,才会导致跑F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PIN和20PIN的区别在于24PIN首次出现在915主板上面,而915首次集成PCI-E设备。多出来的4PIN就是为PCI-E设 ...

哦     明白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     明白了     谢谢

客气,我也是百度来的。

网友:
还有这种奇葩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客气,我也是百度来的。

你敢说你是百度来的  我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敢说你是百度来的  我不信

当然是百度来的啊

网友E:
我修主板从来不用那个4PIN  我都把它剪了  而且楼主的奇遇确实没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主板从来不用那个4PIN  我都把它剪了  而且楼主的奇遇确实没有碰到过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