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无基带 装上基带cpu c3329就短路

楼主(2017-05-08):
6p无基带 装上基带cpu c3329就短路 其他三组电流都正常就这组没有   拿掉就不短路了  但换个基带cpu还是短路   求解决方法

网友:
焊短路了吧。。

网友:
就不知道什么短路了啊

网友A: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主板,小六的,也是和你一样,这0.9v没有,拆下基带u,测量基带u 接地,就扔在那里了,估计你第一个基带也本身就短路,你对照点位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主板,小六的,也是和你一样,这0.9v没有,拆下基带u,测量基带u 接地,就扔在那里了,估 ...

测过基带U对应的点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