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在大神有ONDA H61图纸,谢谢

楼主(2017-05-08):
板号是H61C VER;600
板号

网友:
ONDA板子,就不要想图纸了,找不到的,,就按无图纸来修吧

网友:
通路板就当没有图纸来修吧。毕竟任何东西都要靠图纸,那跑线也没练的必要了。

网友:
三四线牌子图纸不用想

网友:
昂达的图纸 从来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