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 版号nm-a281 rev1.0 独显改集显,超多故障,申请加精

楼主(2017-05-08):
联想g50-45   版号nm-a281  rev1.0   超多故障,独显改集显,申请加精,加分,加,,,,,能加的都加一个吧!各位看官,觉得我不容易的加分,觉得有借鉴的加分,觉得我精神可取的加分,,,,,,好了,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联想g50-45   版号nm-a281 rev1.0
待机0.1970
感觉待机有问题,拆机。果然3v5v待机芯片发烫。测量电感对地短路。拆掉电感后面链接点,后面还是短路,下份图纸,查+3valw。第一个就是pj606  去掉链接点,前面不短路,后面短路。拆掉pu602后就不短了。
以为就这样玩了???当然没有,量+5valw,还是短路。采用烧鸡大法,u13巨烫。拆掉,阻值稍微高一点,但是还是有点低,烧鸡大法也烧不出来,。还是老老实实的看电路吧。  查到pu501的供电是5v待机经过一个5.1欧的电阻供电,。拆掉电阻量阻值正常,一端对地短路。一端正常,再量感觉正常。准备通电测试。插上电还是那么高的待机,3v5v待机芯片发烫,而且还没待机输出,,,这待机芯片我以前有定,换了再说.      换好了以后,待机还是0.197,但是5v待机出来了,3.3v只有2.9v左右,看来还有其他地方短路,     继续拆,,,拆到后面来还是短路,没办法了,还得采用烧鸡大法,烧了大概1分钟左右,ec发热,看来还得发块ec。烧得比较多。这就麻烦了,后来干脆把所有连接到3.3v和5v待机的芯片全发了,

TPS22966DPUR
RT8231AGQW
APL5930KAI-TRG
ISL62771HRTZ
AP2820CMMTR
SY8868QMC
AS393MTR-G1

IT8586E    fxa

RTL8111GUL-

芯片到了后先把以前拆了的芯片装上,继续找短路的地方,直接在图纸上搜索+5valw。找到pu901
感觉正常,顺便量了下20脚,对地居然1.2欧、看到这里心里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看这里是u13转换过来的,难道u13烧了吧后面+3vs的电压也串过去烧了?
先把pu901拆掉,量20脚对地50k多,换好以后对地6.7k,感觉正常
修到这里就只有求菩萨保佑别烧主芯片,烧了主芯片就啥都没有了。因为到这里就可以得出结论:3v待机芯片击穿,烧掉了所有和3v待机芯片相连接的芯片    .然而3v待机芯片还转换成很多供电的 (后面得出结论:不止3v,5v也烧)
量到后面感觉都是正常,再检查了一遍,确定都焊好了,准备通电测试,

插上电,待机0.0530.。。。。。。。
又是一万只。。。。。。。。。肯定还有短路,。。。。。。一个一个的断掉,。断到j7的时候待机0.256
+3valw——apu是CPU供电的,好了。基本确定CPU报废,再给商家报价,100     CPU成本加就是100,根本没挣的,还倒贴23的顺丰运费,芯片到了后把芯片焊下来,在焊的时候把焊盘给弄掉了,,,,,,,,,,悲催啊。只有一根一根的飞线,然后加绿油。焊上后待机0.2几,,,不知道正常的是多少。开机0.5-0.6反复跳。刚开始还以为CPU没焊好,然后取下来重做。(黑胶的超不好搞,板子也薄,)后面查得pj503和pl501没电压。
量pl501和pj501对地阻值正常,然后查pu501的条件,其中9脚ton在待机情况下17.4v。开机后瞬间拉低为0.7v、ton0.7v肯定不正常,开始还以为是芯片问题,然后换了2个都不好,芯片应该是好的,然后反反复复在旁边找故障,后面想到是不是1.35v后面有短路,然后查到qv9
1.35vgs短路。。。。。。。。。。。。。。。。。。

硬着头皮修。。。。。。烧鸡大发。愣是没找到哪里短路,找图纸
Uv5   6   7  8  都是1.35v供电。主板找到uv5  6 7  8 都是显存。然而显存还打黑胶。。。。。我又想骂人了。总共才报价280,还给客户报了2次。刚开始查出这么多元件坏的时候就看过主板多少钱。集显大概在500左右,独显更高,换主板客户不修,不换主板坏得也太多了,客户不修还得亏得血本无归价不能再报了。,修到这里突然想到这款主板有集显的,那这独显能不能改独显呢?想到就做,先到论坛搜索了一下,都没可借鉴的,只有自己搞了,

    先把qv9给显存供电的拆掉,把显卡芯片拆掉,把显卡供电模块,供电芯片都拆掉,然后开机,开机到0.5左右跳了2下就断电,心想可能是BIOS引起的也有可能,到论坛找了块集显的BIOS刷上,再开,直接开机显示。(集显BIOS论坛有,我就不发了。)

装机测试,开机1.2a。。。哇靠。又是什么情况。开机也开不了。刚刚能开机的啊!!左摸摸友摸摸,,,,,,摸到硬盘的时候剧

烫。。。。。。。还能说什么????我都不想骂人了

换个硬盘测试。开机,装系统。漫长的等待,装好以后测试键盘。咦,,,,小键盘不能开启不能用????难道集显的都是14寸的??不带小键盘??这里有这个板集显的说一下,是不是这个情况。在测试无线网卡,ok,能用,有线、、,,,,有线的网卡又跑哪里去了?

  先把网线插上吧,有些有线要插网线才能用的, 插上也没 反应,用无线重新打驱动,还是没找到,网卡应该也废。测试声卡,,,,,没声音,插耳机,还是没声音,重新打驱动,还是没声音,USB接口,2个能用,一个不能用,仔细看了一下,里面的针都断了一根。电池,电池能检测到,放了20分钟,充电百分之27.取掉适配器,可以正常工作,重新开机。也能正常使用。

好吧,拆下来换网卡,网卡我前面一起发过,声卡以前定了还剩一个,USB口从废主板拆一个,换了声音和有线都能用,USB也能用了,就小键盘不能用,要改BIOS,BIOS我也不会改,请别人改还得花钱,本来就亏了,就不改了,基本客户而言小键盘作用也不是很大,硬盘主芯片被烧了,还得定芯片换了测试才行,不知道其他东西烧了没有,要是其他东西烧了硬盘修不好要换的话可能客户可能就不修了,货还没到,先发个帖子,上全家福和亮机图。

这是自己硬盘测试开机的图片,显卡芯片没拍,取下来了,应该没坏的。
要是各位修到这机器待机超高个先跟着量一下这些是不是都短路或者不正常。要是不正常的话建议先报换主板的价格才有点挣的,我这是没办法了,亏了。我这小县城生意不是很好,所以亏点时间也没事,权当练手了,这主板修到后面好像都没啥东西没换了,,,o(╯□╰)o     o(╯□╰)o
改集显就是把显卡主芯片取掉qv9取掉,然后就是供电芯片,供电模块都取掉,最后再刷集显的BIOS,哪位大神能把BIOS合成一下,搞到小键盘也能用的,
说到这来想问问论坛啥时候把认证时说的那个二维码能做出来呢、?我还得出去跑点商家来做做呢,不然快养不活自己了,毕竟论坛的含金量比xx证书高多了,

还想问下能不能打个小广告,、、、要是不能的话管理员删除我这段吧,前面的不能删,
本店承接遵义市湄潭县周边县城的维修业务,包含打印机,复印机,笔记本,显示器,台式机,一体机等等(某些工业设备也在搞,汽车电脑板不能搞哦,里面全是加密狗,),价格绝对有优势,比遵义市区的价格要低,和贵阳最低价格持平,技术也有保障,不是大多数维修店的三板斧,

废话有点多,因为没事情做啦,生意差,    最后,,最后说一句。。麻烦,(这表情怎么发不了了呢?)

网友:
你这个机器 坏得也够惨的啊。。。基本都报废玩芯片

网友(2017-12-25):
这钱挣的也太难了!!!!!活人累成狗!!!!!!!!!!楼主的技术钢钢的!!!!!

网友:
楼主多才多艺啊

网友:
呵呵。修到这种程度了也只能硬着头皮搞了。

网友:
你这没有一天 能下来??????????????

网友:
楼主技术没得说,不过这运气……好像背了点哈……

网友:
同志你辛苦了 这就是维修人的精神 百折不挠坚持到底 值得学习

网友:
能修成这样,只能说明楼主真的很NB

网友:
修机不易  全靠耐心和手艺哦

网友:
楼主厉害,坏这么多,还修硬盘。还发这么长的文章。

网友:
楼主真牛啊  一台机器能修这么多的问题

网友:
确实坏的多 不过有图纸好修 慢慢找问题

网友:
加不上分了,但是修到这样的机器都是.......看看我这个一样累!!!!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0995-1-1.html

网友:
这块板子 cpu很垃圾的 修好了也卡,直接260买集显的A8 稳定还美滋滋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能修成这样,只能说明楼主真的很厲害

网友:
这也坏得太多了,太折腾人了, 楼主精神可嘉啊

网友:
真厉害,这种问题都能修好算老老老司机了,仰慕啊

网友(2018-06-06):
好想加分,超时加不了。我在北京也搞维修,技术给你当徒弟都不够格,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容易啊!!!!维修工的苦啊!!!!

网友:
坏成这样 花的时间 都收不回来钱

网友:
这是电窜过去烧的

网友:
这等于所有供电都废了 芯片业坏了

网友:
这...要是坏那么多就不修了啊不赚钱还浪费精神,以后还有保修呢???

网友:
楼主很认真详细!!思路清晰!!赞1个!

网友:
直接去电感不行吗

网友:
我修过不是最难的 故障最多的一个 大短的 待机芯片 EC 网卡 南桥 北桥 还有一些上管和二级转换管 全部击穿或短路了 十多个东西 修完完全没有后遗症 功能一切正常 那是闲着没事才干的 才15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