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on 15-3537 不出B+公共点维修苦恼

楼主(2017-05-08):
板号   LA-9982P
BIOS  3.0(A02)
日期  2013、05、23

故障原因   不开机
同行.........机机
拆机   这个机拆起来很方便
按着拆机打值的正常程序   打下值  发现都正常  无发现短路或其他问题
接下来通电判断故障   电流在0.005  在一些比较高端的笔记本一般的待机都会这么低
本着正常思路 正常走的态度  测了下待机3-5V  没有
接下来可能有绕
查待机芯片条件
5122C  首先就查了12脚的的供电  发现没19V供电
这时就顺着查   发现原来没公共点电压
找到了公共点的产生地

BQ24717  这个芯片不是很熟悉  就查看了强大的迅维论坛搜索花费大概20多金币的样子  观摩其他师兄对这个芯片的了解来观摩学习
这个芯片要工作的条件  供电20脚VCC    还有4脚     到这就发现问题了  论坛好多师兄说这个脚的电压应该到24V这样的电
通电查看这个脚的电压只有18V的样子  感觉不对      继续参考师兄们的思路  这个脚要产生24V的前提条件是16脚的电压  实测该脚电压在6V
按理说应该满足了  怎么不出24V了   按着怀疑的心态判断芯片可能坏了  TB订购顺丰啊  我老板就是给力
第二天就到了  装上还是一个毛样   这时就郁闷了   抽几支香烟来思考问题
最后只有跑跑线找原件  看有没有原件变值   经过1-2个小时的努力  发现个电阻感觉不对

发现这个电阻有点奇怪  PC701和PR701这个位置怎么会有个电阻相连  而且这个电阻的值是0欧
图纸不知道是不是原装  板上就有这么个电阻在那  而在图纸找不到这个电阻  这就奇怪了
郁闷的维修过程就不说了

当我把该电阻拆了  在上电发现电流有变化了  实测4脚24V出来了
到这基本要结束了  不知道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现在我也没装上起
付上亮照片
在此希望各位手下留分   在此感谢各位师兄支持  以帮助

 会员6797142元2022-12-29 17:19

网友:
老树修的不错 文字图片编辑的详细 描述也很生动  没上传程序怎么

网友A:
屏幕还漏油了。。你这修的有点A+++建议客户换屏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还漏油了。。你这修的有点A+++建议客户换屏幕吧··

没仔细看 以为是贴的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还漏油了。。你这修的有点A+++建议客户换屏幕吧··

同行机  已经报了  这个不归我搞了

网友B:
这个芯片要工作第一:VCC要有19V,第二:ACDET电压在2.4V-3.15V之间,第三:REGN线性电压6V.满足这3个条件才会ACDRV比 CMSRC高6V。

网友:
眼神真好这都能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要工作第一:VCC要有19V,第二:ACDET电压在2.4V-3.15V之间,第三:REGN线性电压6V.满足这3个条件 ...

对的  我只是不详细

网友:
可以的 ,学习了

网友:
修得不错,很认真,值得学习!

网友:
ACDRV不属于芯片条件 是芯片最后产生的 驱动保护隔离的

网友:
这电阻是不是别人动的手脚    想不通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应该是动手脚的,把电容并联个零欧姆电阻的。。。。

网友:
呵呵  拆了  真不明白了

网友:
可能是别人动过手脚加了个电阻

网友:
怎么感觉这个电阻是被人家做手脚了

网友C:
我今天也修到这个机器了,不过我的问题是B+只有13.8V,我也研究了下楼主的这颗电阻,这个电阻其实是PR701 4.7欧,你把它拆了等于是把PQ701的G级开路让MOS管直接导通了,不过这样电脑好了,楼主真是运气太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修到这个机器了,不过我的问题是B+只有13.8V,我也研究了下楼主的这颗电阻,这个电阻其实是PR701 4. ...

刚搜到这机器B+13.8V是正常的,看来我也挺幸运,不然要在这个问题上白忙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搜到这机器B+13.8V是正常的,看来我也挺幸运,不然要在这个问题上白忙活了

那个电阻我没装  已经交给客服了    希望不要出问题就好

网友:
      这种机器现在都和苹果一样,充电芯片降压来输出公共点电压了!
      从图纸上看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三个电阻,两个电容,对应实物焊盘刚刚好,不确定楼主拿掉的是哪一个,我绝得应该是PR701限流电阻,如果在路量这个电阻是通的,可以考虑PQ701复合管击穿!
      这种复合管就是两个N管合在一起,替代了传统的双N管结构!
      原理如下:
      当电源接进来的时候,VIN电压会直接加到充电芯BQ24717的20脚为芯片供电,6脚得到适配器分压后产生2.4v-3.1v的电压,16脚就会输出6.0V的线性电压。这些条件都满足后,芯片的第4脚ACDRV连接的元件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就会输出24V的驱动电压,24V电压通过PR703,RP701限流,和PC702,PC701的延时,来到PQ701的第2脚也就是G级,驱动PQ701全负荷工作,从S级输出19V电压,通过PC702延时。PR721限流来到芯片的第3脚CMSRC,这个脚就是为芯片的ACDRV提供一个持续的供电,同时S级的19V电压会通过PQ701复合管输出到D2,也就是第3脚,3脚的电压通过PR702限流检测电阻,PL702电感的滤波,转换成CHG_B+为充电电路上管PQ703提供供电,这个时候如果接了电池,芯片就会通过I2C总线读取电池内部的码片,确定电芯的数量,来调节公共点的电压,如果没有接电池,空档滑行,一般就默认输出厂家设定的电压,一般按经验我测量都是在18V左右的电压,这样整个保护隔离就完成了!
      所以说楼主如果拆掉的是PR701,电可以过去,那我认为这个时候PQ701应该是击穿了的状态,导致芯片保护不出ACDRV,不然从CSD87312的DATA序来分析,管子的方向如果G级没有电压应该是导通不了的。下面我贴个图,楼主看看我分析得对不对,如果我分析得对的话,楼主这样去掉隔离保护虽然可以开机,但充电肯定受影响,而且功率大的时候得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