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Flex 2-14 版号13281-1 公共点8V左右问题

楼主(2017-05-08):
      论坛很多遇到这种问题  公共点8V左右  由于没图纸不好查  简单跑线路经过2个管子19v是进去的,但是后级是8v  电感无3  5v
没图纸 没管那么多 论坛下了个BIOS刷了个试试 居然好了,不过后来开机慢  合成个BIOS解决。关于供电8v问题开机正常也是8V
属于正常就是8v  为什么是8v 这个要等图纸出来在做分析了或者高手出来指点下 , 实际是有待机 不触发 所以刷bios好了。这么理解就简单了,可能很多人都死在
公共点不正常刷什么BIOS而错过    bios附上 【还有想说的是有些人发帖限权很高 个人觉得没必要这么装逼   论坛就是供大家学习和讨论的】

网友:
充电芯片是什么 型号。 查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8V估计 是不是仿照 苹果的 设计???

网友:
请问bios怎么合成的 好想学学 有教程吗

网友:
跟苹果设计差不多吧混合供电?

网友:
现在有一些新版就这样了,,跟苹果类似,,公共点直接pwm输出了

网友:
现在纬创代工的新机器有好多是这样的!

网友:
Hp有一型号也是这种,差点就走远路。幸亏找到了图纸

网友:
开眼价了8v的公共点

网友A:
有个内接不显外接显的在搞住

网友:
有建议不?

网友(2017-06-08):
引用 网友A:
有个内接不显外接显的在搞住

我也遇到了,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