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求助,图片中那个是无线网卡的模块芯片

楼主(2017-05-08):
先锋的一个平板,wifi,蓝牙,打不开,怀疑无线模块有问题,对平板不懂,图中那个是wifi的芯片呀。百度了一下,77584-11说是功放芯片,MT6166V是基带芯片,是不是我拆的位置错了,这里都不是的。

网友:
没有图纸一类的辅助工具那就找天线连接的芯片查。

网友:
输入型号 度娘  x宝上搜搜看

网友:
在天线附近找 这里貌似离的太远了

网友:
不在这一块。wifi芯片不可能和基带还有功放在一起。再找吧

网友:
根据芯片型号一个一个查吧,总会查出点什么。

网友:
拍个主板全图!

网友:
我看了一下,不在这,你把全图发上来吧,我帮你看看。

网友A:
找到了,在另外一个地方,是mt6627n芯片,换了不是好不了,WIFI还是打不开,没有图纸,放弃修了。

网友:
国产机没有wifi最好修了。步骤就是先刷机,排除软件问题。
再查模块外围的电路,看有没有掉落或虚焊电阻电感。
再加焊模块,或者换掉。

网友:
安卓的,不一定是模块坏了,ROM都有可能,还有晶振、当然了工作条件也要正常了,如果是MTK的方案还要看看那个32.678的晶振坏了没有在CPU旁边的

网友:
拍个全板照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在另外一个地方,是mt6627n芯片,换了不是好不了,WIFI还是打不开,没有图纸,放弃修了。

这个没有图纸确实麻烦,查供电,开启,时钟,复位不知道这个有没有